请教邱哥

楼主(2011-04-24):
我的450C在调机时。0度螺距,操纵杆全是中立时十字盘调水平了。可在最高点和最低点时又不平了。请问邱哥为什么,应调整什么

网友A:
找高手一!

网友B:
调整斜盘舵机拉杆,找到中立点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是+-值都一样了

楼主:
找到中立点过了

网友C:
调一下三个舵机的行程量,KDS控的第二个菜单,

楼主:
试过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