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的重量

楼主(2011-04-24):
大家为啥那么追求重量?我个人感觉只要推力够,重点还好飞些,不然被风吹得满天飞 。我飞惯了600G的飘飘之后恨不得把新买的F3A加两块砖头。
请问这是个人原因还是飞机的因素?

网友A:
飞机轻了 所需要的拉力就小了 拉力小了 电流就小了 电流小了 飞机留空时间就多了

网友B:
啥都有利有弊

网友C:
飞火 箭吧,不漂

网友D:
轻了耐炸。

网友E:
同样的机型 600G和 400G 飞出来的效果差很多 看你的追求了 反正我是能做轻就做轻
而这200G对于抗风性来说。。效果不是很明显
本地有个模友飞 迷你F35 本来是用 800 3S电 他为了追求速度 用2200 3S电 起飞距离需要很长 但是飞起来超级快。。。

网友F:
轻点省能量

楼主:
可以用大电池呀,有时轻点还便宜些

网友G:
600克多大翼展啊

网友H:
600克的飘飘,LZ是在飞坦克么

网友I:
机身里面装2块砖, 除了使失速速度增加, 还对什么有影响?

网友J:
轻重的问题和强度问题要联系起来考虑,一味追求轻不考虑强度是不行的,反过来一味考虑强度不考虑重量也是不行的。

网友K:
轻了环保啊,不骗楼主

网友L:
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当然越轻越好,别的不说起码省电能多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