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组装450完毕,上天了!(29/4更新视频)

楼主(2011-04-24):
21号淘宝下单,22号下午到货。晚饭后急不可耐地拆包装、对照说明书装机,4小时后机械部分安装完毕。(注意事项:450的球头扣要分方向的,只有一面能扣上。这个问题至少耽误我半小时 )(全山寨JJ配置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3186&extra=page%3D1

23号上午把电子件安装完毕,下午到晚上全在试机,我的垃圾控总是调整不好。最后总结升降副翼反向,没法调整。在反复插电、断电的过程中,接收机不幸被折腾至死 。

24号上午出去换了个新接收,然后再反复调控,此过程中再烧杂牌舵机一个 ,拆开看也没看出哪儿出的问题,就暂时放在一边,有时间慢慢研究。

下午时分升降副翼反向仍未调好,最后决定:直接改垃圾控接线!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改好后,试机一切正常!

目前悬停仍有金鱼尾,慢慢调。

上图:

更新视频:较明显的双桨和金鱼尾

更新视频,哈哈,纯山寨也能较稳悬停。

网友A:
是什么控没方向调整啊

网友:
支持一个!!!怎么我看不到图!

楼主:
谢中山兄!图显正常的啊。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控没方向调整啊

泉速的2.4G六通控SKY-705

网友B:
这控要这样调也太折腾了点吧?没得调舵机正反和斜盘混控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这是SPORT还是PRO?什么套装啊?看尾管上是pro,看电池座是sport

我买的是SPORT套装,回来后尾管一样是PRO的……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B:
是了,那头罩是原配的吗?怎么现在的那么漂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这是SPORT还是PRO?什么套装啊?看尾管上是pro,看电池座是sport

Sport,非套装,自选空机+电机+电调+4个杂牌舵机。尾管应该是通用的吧,反正尾管也备了几根。
引用 网友B:
这控要这样调也太折腾了点吧?没得调舵机正反和斜盘混控的吗?

不晓得哇,反正通道正反反复组合,然后反复上电、断电,就这样将接收报废;
然后反复再调通道,最后连MODE1和MODE2都调,总之能调的都调完了,还是不行——此过程中报废杂牌舵机一个,好在便宜,不心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了,那头罩是原配的吗?怎么现在的那么漂亮的啊!

是的,买空机配的就是这个头罩。

网友B:
我之前买SPORT空机配得不是现在这款,你这多好看啊!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买SPORT空机配得不是现在这款,你这多好看啊!酷!

头罩内面打的喷码字“ALZRC”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罩内面打的喷码字“ALZRC” 哈哈!

飞越的头罩都不是自己做的…听讲!

网友:
陀螺 可以这样装?

楼主:
这个陀螺仪还只能这样立着安装。

试飞的时候有明显的双桨(用的是木桨),一会儿上视频。看来又要忙一阵子了。

楼主:
已更新视频。双桨和金鱼尾,怎样调?

网友B:
金鱼尾挺严重,赶紧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鱼尾挺严重,赶紧调好!

谢中山兄,金鱼尾该如何调陀螺仪啊?是感度加大还是减小?这套控怪得很,25%的感度就能锁尾,设定感度加大或减小1%都不容易锁住(锁尾灯异常)。现在好不容易把感度调到24%且锁尾灯正常,试机金鱼尾有改善。
双桨原因是螺距不等。经调整拉杆,双桨不明显了。

第一次飞450,首电中途停两次,第二电一口气飞完,没炸机
目前小充电器慢慢折腾,充满一个电池大概要2小时。

网友:
装机动作真的很快

看图好像十字盘没水平似的。
舵机3个连杆长度多少?
调双浆的2根长的连杆多少?
参考下我还没装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连杆长度全是按照说明书上的尺寸安装的,精确到1mm
所以一安装、调好控就直接飞,螺距都没检查 结果一飞就出现双桨,然后才想到要调连杆,把其中一个拧一圈再飞,基本消除双桨 当然如果拧错了双桨就更大,就这样试的。
螺丝我是全上胶,管它拧金属还是拧塑料还是碳纤板 没有管它油污之类的(好像没啥油,更没锈了)。

网友:
长途车上顶帖,楼主450配置不高啊,换个陀螺仪吧,这个别省了~~

我刚买了2801pro控,也准备上450

网友:
金鱼是感度高了,降低感度,进一步尽可能的减少机身震动,在陀螺仪上加减震胶片!

网友:
OK 原来有打印YT450说明书

记得这个月的试飞多做几次检查

楼主:
谢楼上几位,特别是中山兄
陀螺仪是拆以前小JJ上的,能用就用,再怎么着也省了一两百吧;舵机4个全用13元一个的,换数字舵机的话至少又得增加两百的支出;控也是拆以前小JJ的,能用就得,不然上个天7也得六百吧。所以本套装全是山寨典范,比“标配”要省一千元喔!(机器配置清单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3186&extra=page%3D1

多做安检说得非常好,我以前飞250小JJ射尾桨打到眼镜片上(发了帖有视频),吓得半死,更别说450了。

打算回家后按中山兄的建议,在陀螺仪和侧板的双面胶之间再加一层泡沫试试。

楼主:
陀螺仪与机身板之间的双面胶层中间再加了一层泡沫垫,再把感度调底,嘿嘿,金鱼尾大有改善。

网友:
唉,我的鸡鸡又被封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啥?尾巴还没弄好?
我的山寨机还不错的 今天仔细调整了下机机,双桨和摆尾都搞定了 在我这样的超级菜鸟操控下,这山寨鸡鸡悬停也很稳的

网友:
请问楼主总共花了多少米?

网友:
LZ把陀螺中间夹个一元硬币吧。
双桨一定要调好。减震最好的方法,
震动下来了尾巴就好啦。

网友:
金鱼尾主要还是震动!仔细查查!尾推顺滑不?再就是陀螺仪了!

网友:
LZ 成都的?   来一起玩啊 我也进步慢的 一起人多好玩些哦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法,我时间不固定,每天只能抽空找地方练习,实在没地方就在家里练。

一楼更新了视频,双桨基本调好,金鱼尾也搞定了。全山寨的配置不一定就耍不好!

网友:
再支持一下楼主先!

网友:
转速底了点,高点更稳。

尾舵力量不够要换一个
这个做所谓不是很放心

网友:
学习中~~~~谢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
只求快乐,不求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