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炮管升降问题

楼主(2011-04-24):
我做的1:10全金属坦克,遇到难题,想问下炮管升降是怎么实现的呀?具体说电机接什么零件,可以控制炮管升降,请前辈给讲讲,谢谢了

网友A:
参考mym26tank的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mym26tank的贴子

看了帖子,电机这头大概明白了。连杆与炮管连接那块是固定死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帖子,电机这头大概明白了。连杆与炮管连接那块是固定死的吗?

不是死的!要在里面可以滑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