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艇问题

楼主(2011-04-24):
我买了这个 0艇  淘宝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557625898   请教各位高手  用2858 无刷电机 多少KV值 比较合适 和 多大的桨  由于刚玩船 对船不是很了解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3800Kv 跑3S 432桨   3000左右KV 4S  桨可以适当大点 沙发,下面板凳跟上

网友A:
友情提示LZ这船壳不要买,质量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示LZ这船壳不要买,质量太差了!

同感。像这种低价船壳一般都是用廉价的树脂和玻璃纤维做的,装这种壳除了纯粹的为练习装配手工以外,就是浪费时间和金钱。纯个人愚见。

网友B:
贾版还没仔细看过这个壳哦!外面是塑料的,里面糊了层玻璃布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啊!我也买了一个这样的~我的是83cm的!~我还装3.5发动机呢....

网友:
打酱油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贾版还没仔细看过这个壳哦!外面是塑料的,里面糊了层玻璃布

那真是个人愚见了
对于这种新型结构的船壳真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像这种跑速度的船水对船壳的冲击力度是很大的。在这种冲击下不知道塑料和树脂会不会分层?

网友:
确有同感!树脂很容易和塑料分离

网友:
为了您的 设备安全, 还是买好点的船壳!!!!!好的船壳也耐用!

网友:
同感 此壳不坚固

配置如下
硬轴、FSD2858 3600kv 、电调好盈90A或杂牌125A、电池11.1V 4400左右 20-25C、桨435

网友:
谁壳介绍一个船壳吗 ,或者介绍一个店铺呀  实在是难找哦

网友:
有個叫三十的賣的船殼還湊合。。。

网友:
这个倒不是塑料和玻纤的混合,我买过他的一只虾艇,但第一眼看不出有什么,商家也说是有瑕疵的,便宜嘛 我的两位同事也买了,下水斗了一会,碰了几下,裂了,还好几处,但没有贯穿伤,说明这个胶是比较差的,玻纤比较薄,我的合模虾角开了一个大口子,还好在岸边,不然又沉了。买了X15后,想扔掉,这几天又手痒,修复了,重新打磨,上原子灰,喷汽车漆,现在又跟新的一样。 用FSD2040,KV2604跑,娱乐还是不错的。 哪天上个视频给大家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高手忠肯的回答  其实这个壳是帮朋友买的  我是新手 没玩过船   不知道买什么壳好   看到便宜就买下了   但这个壳的确不怎么样    壳表面太薄了  塑料壳里面糊了层环氧+玻璃布   快递到的时候居然压坏了   但卖家还算负责  又快递过来一个   但是听老手说  这个壳只能跑到60+    船壳设计上有问题     看来便宜是没好货

网友:
启德的壳对于新手但又想自己动手的玩家还是不错的,壳180+电机200+电调200,其他杂七杂八的配件加起来1000内就能下水试试自己的手艺还算比较适中的价格,装坏玩坏了也不心疼,电子设备拆下来还能换到其他的壳上,但是对速度如果抱有比较大期望值的朋友那就得有把O艇搞双发来折腾的技术和手艺。总之一句话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网友:
三十的壳我瞄上了
不过启德的壳还是有其价值的,对于那些将来不会走专业路线竞赛路线的娱乐性米少玩家来说

网友:
这么便宜还是小心点

楼主(2011-06-13):
哈哈  这壳  我已经装好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D2%C0%C0%B5%D1%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