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求助!50%油门才启动,不是车用。。

楼主(2011-04-24):
买了个好盈直机版80A电调。现在不在知道咋回事,油门50%才会启动和车用一样,能重新设置回来吗?

网友A:
还没调油门大小行程吧

网友B:
很简单的问题,使用前,先做电调油门设定
别告诉大家你不知道怎么做,呵呵
好盈的说明书上有
要是你真的不知道,这里我告诉你
控的油门最大----加电-----电调加电----听到提示声后(不是进入"设定"声),立刻最小油门---再次听到确定声后,设定结束.

网友C:
可以买个设定卡,很方便的.

网友B:
油门设定和设定卡没关系的
有设定卡,也必须先做油门设定,油门设定不需要设定卡

楼主:
谢谢LS的 明天试下到底是油门还是变成车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