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了个250,用ep100 2s的电机,配什么电调和舵机合适?

楼主(2011-04-24):
终于还是没能顶住诱惑,在华泰牌ep100还没玩够后,拍了个山寨250,还没到货。想用2s电、手头有ep100升级剩余的4800kv马达,接收依然是2612或2702。是否与ep100一样用12a电调?舵机和尾舵什么牌子什么型号比较理想?特请教。

网友:
是2XX元的善哉250?

楼主:
恩,2xx的,suv说不错,我信。山寨的可以练习调机技术,哈哈。我是飞华xx过来的,动手能力练出来了。

网友:
12-20a电调
GWS PICO 5.6g舵机
ssd 101us 尾舵

网友A:
请问SUV是神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SUV是神马?

全称suvsuv,发明华泰jj的那位。

网友:
101us 已经停产拉。现在穿上了Hyperion DS11 GCB的马甲。
电调选个轻的就好。
斜盘我自己也在纠结到底用什么好。
MKS DS450正在用,烧了一个电机,新买的还没有到货。
3156应该不错,但是论坛反应问题也不少, 202MG
Hyperion DS09也有三款。

网友:
12A电调用是可以用,但是容易烧,应该用18A或更高,
ep100升级剩余的4800kv马达,螺丝孔距不对,要装250上有麻烦,
舵机和尾舵什么牌子什么型号比较理想?
斜盘任何6-9克的舵机都可以,锁尾建议格宁D905或恒吉MD922

网友:
楼主动作真快,又250了。佩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终于还是没能顶住诱惑,在华泰牌ep100还没玩够后,拍了个山寨250,还没到货。想用2s电、手头有ep100升级剩余的4800kv马达,接收依然是2612或2702。是否与ep100一样用12a电调?舵机和尾舵什么牌子什么型号比较理想?特 ...

斜盘: 北田d213f 或者 MD933
尾舵:D905或者 MD922
最简单就是买一套3个MD933+1个MD922的套装就所有舵机都解决了

网友C:
2XX的250?麻烦给PM个链接

网友D:
我是MD933+MD922

电调当初配大了 25A有点重! 尾管买了碳纤的,今天刚装上,感觉很好!

倾斜盘买了YT原装的,明天会到货,中联桨夹买的是MH无副翼那套,现在还在zifei处,等他寄回给我的时候兄弟们就有山寨版的250无副翼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称suvsuv,发明华泰jj的那位。

明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斜盘: 北田d213f 或者 MD933
尾舵:D905或者 MD922
最简单就是买一套3个MD933+1个MD922的套装就所有舵机都解决了

两种配置的价格差不多,飞行性能差不多,斜盘舵机都是金属齿,耐炸性也不错, 两者的缺点对比如下
1)北田d213f(12.9g/只) +D905(9g/只)比MD9xx(14.8g/只)轻了约10g, 用2s电飞时间更长。
2)北田舵机的凸出部位太长,舵机耳只能安装在侧板内侧才能保证拉杆垂直,维护不方便;MD933将耳朵安装在侧板外侧就可以保持拉杆垂直,换舵机齿轮只要插舵机安装螺丝就可以拉出舵机维护,很方便。
虽然我有MD933,但是因为之前都是用2s电飞,为了减肥,所以换回了北田d213f,只是在左右侧板的aile和pit舵机安装位开大了一圈(见下图),方便不拆侧板也可以将舵机拿出来换齿轮。
总之,两套斜盘舵机都是性价比和耐炸性很好的250 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2XX的250?麻烦给PM个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24090266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MD933+MD922

电调当初配大了 25A有点重! 尾管买了碳纤的,今天刚装上,感觉很好!

倾斜盘买了YT原装的,明天会到货,中联桨夹买的是MH无副翼那套,现在还在zifei处,等他寄回给我的时候兄弟们就有山寨版的 ...

^_^,太好了,就先不买mh了,等zf的了,d02主轴也有你的贡献吧?你是啥250jj?2s还是3s?什么马达?pm个碳纤尾管地址,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马达用最初你在ep100上推荐的矽钢那款合适吗?孔距是否合适?ake那款好像有两种孔距,是否合适?我之所以用2s,是想用现在手头的2s电池,不想再购3s电池了。这样是否就可以用个12a的电调,相对较轻。以上两个配置的舵机,对于2s来讲是不是有点重?

楼主:
舵机不讨论了,已购md933 922套装。

网友:
我的泰zi牌200想换舵机,轻巧稳定,速度力量都可以的,最好数码舵机,大家有什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