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齿葙

楼主(2011-04-24):
有那个车长用过这个齿葙?齿比是多小,有比HL的慢吗?

网友:
好像打着新出的2.0版,没用过关注中。不知铜的耐用度如何?

网友:
是2.0版,有长轴和短轴之分,其他的等待解答!!

网友:
我表示我买了1.0版,齿比是比恒龙慢,但是齿轮的质量啊实在有点坑爹,有个直齿轮搞得跟斜齿轮一样……

不知道2.0有无改观

网友:
据说,嗓音挺大

网友:
2。0 设计上有点问题,齿轮工艺上有点小问题,噪音太大是最大的问题!你必须要精确调整马达和一级齿轮的方向和间隙,不然就真正成坦克了。

网友:
关注,静看详细分析

网友:
现在市面上的坦克金属波箱精度太差,噪音太大,经不起考验。 看看这个 不锈钢的齿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9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