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里用离心风机的问题

楼主(2011-04-24):
我想做个论坛里比较流行的那种旋风集尘器。今天到本地的机电市场看了看离心风机,有家用的,外形比较美观,声音也挺小,就是风力感觉不很大大概是90w,。而另外一种250w的,外形稍大一些,但一开机竟然差点把我的手吸进去,这个吸力真是不错,可是声音大到站在大街上都觉得很吵!不知道各位家里都用什么样的风机来换气吸尘什么的?

网友A:
大家用得是吸尘器里面的电机,1000W的

网友B:
离心机本身就是这样.旋风锥式涡轮吸尘器才安静.大概60分贝. 外边这类吸尘器1200元以上.当然.能在二手掏到这类吸尘器改装是不错的选择.个人推荐.

网友C(2011-06-26):
家里用要小心,风机功率大了的话,家里空间小,整个空间会用低频振动,人的耳朵,脑袋都受不了。

网友D:
吸尘器风机就行了,吵点是吵,但是便宜,百十来块钱

网友E:
借楼主位置,大家有图赶紧上!让我这个小白也长长见识!

网友F:
吸尘器用起来只有嫌流量小,不会嫌大的。(用过一个木工两匹的,不行家里到处是细灰)
如果是喷小模型,打磨之类的。做到最小污染的是-----集尘箱。(用120mm的cpu风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