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看看这个镍氢充电电路如何

楼主(2011-04-24):
做了个这个充电器 简单吗 是吧 充4节电池 时候 170ma  6.8V     有时候跳到 7V  不知道 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要是不管它,最终会把电池充到12V,就是充不了几次电池就挂了

网友:
用7812组恒流电源?什么思路啊?
用这个电路给4节镍氢电池充电,既起不到恒流也起不到恒压的作用,只有一定的限流效果,长时间用它充电有可能过充损坏电池,时间太短又充不饱,纯垃圾图~

楼主:
那 这个电路如何 ?

网友:
1.一般做这个充电电路用7805,压差小。
2.注意那个R1电阻的功率。
3.电路电流一般按1/10C设计。
4.充电时间10小时。
5.最好同时搞一个充满10小时,改涓流充电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 这个电路如何 ?

这是个典型的恒流电路,用来充镍氢电池没问题,不过,得根据电池容量计算好充电时间,如用150ma给1300mah的电池充电,大约充10~12小时,如用50ma,须充30~40小时以上,最好不要超过72小时~

网友:
这个恒流充电电路不智能,充满不停。

网友:
充锂电都可以,插个电显然后“人工智能”

网友:
哈哈

这个美信有一款专业的充电控制芯片DS什么来着。我记不好了。

网友:
老天,一楼的电路充4串NiMH的话,效率还不到 1.2*4/(12+3+0.7+0.7) =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