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飞丢,寻找原因及解决方案!

楼主(2011-04-25):
飞机配置:碳纤版X650,带单轴云台,云台上装两个9g舵机。接收机用的futaba原装的149pcm接收机,摄像机FD200HD 90g左右,电池花牌的2600mah 222g遥控器用的ff9,频率72M,设置了失控保护,失控油门保护为34%,飞行场地为学校的一块大草地,周边无高压线等明显的干扰源,飞行时,大草地也无72M的其它遥控器。
第一次飞,大概2m高度,悬停飞了一会,没带摄像机。
之后第二次飞,装上了摄像机,同时测试了失控保护。测试方式为手放在x650的罩子上,然后关控,x650电机开始转动,x650不能起飞。测试好后开始飞行,大概在距离20m左右,高度10m左右,发现x650打舵没有反应,同时开始平稳的向远处飞,然后我边往x650跑,边高举遥控动油门,没有丝毫反应。在x650还在视线中,估计不到100m距离,我关掉遥控,希望通过失控保护,掉落下来,结果还是没有任何反应,x650越飞越远,最后消失。
希望通过论坛里的达人们,讨论看看什么原因导致x650飞走,究竟是遥控的原因,还是产品的问题。对于这种事件,该如何解决。毕竟飞走将近5k,不仅仅是金钱的问题,而且上面有不少自己的心血,同时也希望给其它拥有四轴的兄弟姐们们一个借鉴,能够杜绝或是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
我和一些一块玩的模友,认为遥控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怀疑产品存在缺 陷,同abin也讨论过,他也想不出产品会有什么问题导致这种情况。希望在论坛上能够集思广益,找到原因。

网友:
哎~~可怜  我们俱乐部也飞走一架。。。

楼主:
关键是要找到原因,我的这种情况,失控保护没起作用,要是失控了,会失控保护

网友:
650没丢、炸了

网友:
我的X450上周日也飞丢了,不过不是失控飞丢的,是风大吹丢的!后来被民工拣了,花了100元拿了回来~

不敢在外场玩了!在小区悬停玩玩就行了

网友:
在我们的玩家群里,已经讨论过相关可能性,可能没有总结出来,我这里列出来,也方便楼主和其他玩家分析和查找原因:

首先从机载电子设备来说:
多旋翼要维持飞行,飞控和姿态传感器必须起作用,同时电调必须正常工作。在不可控的情况下飞行还能保持平衡,就可以排除AHRS的故障,因为AHRS故障多旋翼马上就会翻掉。另外电调也可以排除故障,因为电调故障多旋翼也会马上翻掉。余下的是飞控,飞控主要负责采集遥控器信号,采集AHRS信号,输出控制电调信号。通过算法的处理达到多旋翼的平衡飞行。在多旋翼还能平稳飞行的情况下,飞控就没有死机或者故障。还处于正常工作情况下。

通过上面的分析,就只余下2个可能性:
1:飞控采集到的接收机信号(控制飞行的信号,如油门、俯仰等)一直保持不变。
2:飞控不采集接收机信号,一直使用一个恒定的值(在飞控没有死机的情况下,要发生这样的情况,唯独有软件上的缺 陷才可能)

现在问题来了,纠结就在这里:
如果是上述第一种情况,一般叫接收机出现失控保护(当遥控器失控时,接收机会输出特定的预设信号),奇怪就在于如果是失控保护油门应该是34% ,而这个状态结果楼主测试是不能悬停的,应该会慢慢降落。
如果是上述第二种情况,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软件缺 陷,而这个缺 陷出现概率又如此之高(才第二次飞行就出现)按这个概率,几乎所有的玩家都可以遇到,而X650玩家,现在飞行留空时间超过20小时的也不在少数了,所有已销售的x650合起来的留空时间早就过万小时了。并没有收到相关反馈。同时我们一再查看相关软件设计 ,并没有发现如何异常。

所以我们当时的判断为:遥控器与接收机之间失去通讯,但接收机没有进入预设的失控保护,而是保留了最后一次输出的状态(悬停时飞丢的),并持续输出。

网友:
玩儿四轴开始就在XA的坛子和群里泡,不知道泡别的四轴坛子和四轴群的,MK、KK之类的有木有飞丢的现象?

不过貌似设定固定油门量并不能保证飞行器按照固定方式升高或下降,以前试失控保护的时候,固定的失控油门量下关控,经常是时而升高时而降低,有时候还会急坠,搞不清楚关控后会以什么方式动作。。。只能猜测和气压、气流、电池放电曲线有关。。。四轴在空中的时候对风很敏感,哪怕是微风,也会对升力产生明显的变化。。。

另外,貌似起飞时需要的动力会比悬停需要的动力大,比缓降需要的动力更大。。。设定的保护油门不能起飞,并不能保证可以缓慢降落。。。

俺有一次飞x450时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先开控再通电后没反应,过十几秒钟450突然自己缓慢起飞且不受控制,开关几次控后又突然恢复控制。。。。搞不清楚发生什么状况,相当的诡异。。。

网友:
早就想上4轴了,一直没上就是因为不知其可靠性怎样……不知不知

网友:
当你明白失控保护救不了你的机器的时候就明白了。不用在去尝试,我现在根本就不设置失控保护。你的损失跟我比就差多了。同样碳纤650,IP4 32G一台,碳纤云台,进口数字舵机,电池,2.4G接收机。去年12月丢的,当时IP4以及飙升到7K多了。宁炸勿丢,记住了,炸在面前还有全尸呢

网友A:
和我情况一模一样

我当时初步检查原因是接收机屏蔽线有点脱焊 但具体是不是有这个原因造成的还不能确定

接连听说了几个玩家发生这种情况 我现在觉得原因应该没这么简单

网友:
带个降落伞仓 失控保护自动开伞不就完了

颜色醒目点 一个1KG伞头是一个远距离容易观察到的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情况一模一样

我当时初步检查原因是接收机屏蔽线有点脱焊 但具体是不是有这个原因造成的还不能确定

接连听说了几个玩家发生这种情况 我现在觉得原因应该没这么简单

把2.4G接收机的天线屏蔽弄脱焊,拉距离再测试一下。
或者把遥控器关闭,看看失控保护的状态是不是停留在最后一次摇杆位置。

这2个做一次,疑问就解决了。

我记得当时已经让你做过这个测试的,原因也被确定。

这种情况,采用下面的方法可以完全避免。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7794

网友:
俺飞丢的时候差不多状况啊

不过我的失控保护可能设置反了是80%油门…损失X650带云台带Gopro,16Gclass10的卡,2.4G图传,helibest的3300电池。。。大概8K大洋
最近也出现过几次失控,都因为失控保护30%得以救回。三次空中急坠啊!!
大家不要用72M了,天线施展不开遥控距离严重不行,如果只是低空玩玩倒无所谓了
最近再搞无线电信标和GPS作为防丢机设备。信标已经拿到,但是接收机用的衰减器很难搞到便宜的,继续等待设备。GPS已经收了一台,在路上了。千万不能丢机了,再丢就只能退魔了。。。

网友:
一直没下手,观望中..........

网友:
问问以上各位飞过X650的老手(我是X650新手,X650还没有装完),72M的发射、接收真的不可靠吗?
我是FF9 72M 50频点变频的遥控设备,9通到还从没有用过,这次上了X650全套,总算把9通道全用上,还少一个通道,如果真的不可靠,改2.4G又要投入不少米。
希望知道的告知,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72M一样的可靠、我一直用9x2  72M  要注意的是低空(5米以下)500米以上容易失控、由于天线的问题、不是展的很开、高空完全没有问题的、只要不让飞行器飞出300米距离(低空)完全可以用72M的接收。

网友:
我的也是ff9加72M的149DP,这个真的有点担心了

网友:
也开始担心了 我也用72m的wft09

网友:
你祈祷别炸到人了。

网友:
我用JR72M的发射刚新装的机飞了不到2块点池,就飞丢了

网友:
悲剧了,大家飞的时候都要小心些了

网友C:
我也遇到无法操控的情况,还没分析出原因。我用JR控36M的,设置了失控保护,拿在手上试都正常保护。飞了一下后,配了点重大概700克,悬停模式在6米的地方停了几秒后,X650自己慢慢朝顶风方向飞去,当时风力4~5级,我忙拉杆可不听话,飞出20米后慢慢的降下高度,还好只坏了付起落架。如果失控保护开启的话应该很快掉下来,因为我配了700克的重物,后来查了电池也没问题,我用3s4500mAh的锂电。

网友:
怪了,我用天地飞2.4G 飞X450好好的。

网友:
有必要再搜集下失控、飞丢等异常状况,好好研究一下,否则真的不敢飞了

网友:
想知道其他四轴有没有飞丢的情况,了解情况的说说?

网友:
长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固定翼和直升机飞炸了也不在少数,很多都是莫名其妙的原因。

在我看来遥控器和遥控环境的复杂程度远远大于飞控。xa还要努力,提高飞控的智能化程度,遇到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做紧急降落的处理,而不是完全由接收机输出来接管。

网友:
帮忙贴个当时的录像,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http://www.tudou.com/v/DsOO32QbcHs/&rpid=23791059==.html

网友:
顶楼上,希望xa能在改进下程序,比如说当遥控器有比较大的抖动或非正常操作时,飞控能不听接收机的,完全把信号来源交给接收机,当接收机损坏或供电不足情况下,jj不是都要炸,让玩家都敢放心大胆的飞行。因为我每次飞到3层楼高就不敢再往高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多旋翼还能平稳飞行的情况下,飞控就没有死机或者故障。
对于这一点,要是飞控当中的部分出问题,有时候还是能够平稳飞行的,譬如飞控跳过了采集接收信号的程序,而其它程序正常的话,就会出现我的那种情况。 当然这不是所有的飞控都会碰到的,被我碰到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所以我们当时的判断为:遥控器与接收机之间失去通讯,但接收机没有进入预设的失控保护,而是保留了最后一次输出的状态(悬停时飞丢的),并持续输出。
这点的出现的概率不是完全没有,但至少比飞控出现故障的概率低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悬停模式在6米的地方停了几秒后,X650自己慢慢朝顶风方向飞去,当时风力4~5级,我忙拉杆可不听话。
跟我的情况比较相似

网友:
期待X公司的进一步解释
如果的确是飞控问题,希望能够升级固件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不敢飞啊
最近听说太多失控、飞丢、翻跟头的案例了!希望引起重视!

网友:
我的同事abin已经做出过相关的判断,但未能定位到准确的原因,我们也希望能找到准确的原因。

X650与X450在国内就有几百个玩家。不完全统计稳定留空时间超过10小时的也不再少数。

在玩家群里,在电话与技术支持上,对一些常见故障都做过一些指导。

总之,大家飞下前一定要做好飞行安全检查,90%的事故都可以避免。相关安全检查工作可以查看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7794

希望所有的玩家少一些飞行事故,多一些爽飞。

楼主:
如果是上述第二种情况,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软件缺 陷,而这个缺 陷出现概率又如此之高(才第二次飞行就出现)按这个概率,几乎所有的玩家都可以遇到

笑话啊,概率是这么算的么?要是我去买彩票,第二次就中大奖了,是不是概率好高啊,几乎所有买彩票的人都能中大奖了

网友E:
飞丢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遥控器失控了。。要想失控后不飞丢也很简单,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别设成悬停模式,要设成航线模式,失控后就和直升机一样了,至少炸完后还能收个全尸。。。

飞直机过来对炸鸡司空见惯,对飞丢这事儿倒一时那以适应,从飞丢和收尸的结果来看,以后的固件恐怕得把航线模式和悬停模式的待遇掉个个儿。。。把航线模式作为缺省,而悬停模式改成高级选项,并加上用户许可申明。。想让四轴自主悬停可以,但要承担失控后飞丢的风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飞丢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遥控器失控了。。要想失控后不飞丢也很简单,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别设成悬停模式,要设成航线模式,失控后就和直升机一样了,至少炸完后还能收个全尸。。。

飞直机过来对炸鸡司空见惯, ...

飞丢的原因不简单,如果是失控,失控保护启动的话,这个X650还是能降下来的,问题是现在控制不了,但也没有进入失控保护
排除人和控的问题,只剩下飞控板的问题了
X总是在强调多少多少玩家,飞了多少多少时间,但这个能说明得了问题么?如果是万分之一的概率,是不是就认为不是飞控的问题了呢?
况且目前看来远远不止万分之一,自从GPS模块上市来,千奇百怪的情况都出来了,在此集思广益,为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也是为了你X的将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失控,失控保护启动的话,这个X650还是能降下来的...

你所有的不满都来自于这个假设,前面我也拐着弯的提到了,你这个假设不一定对的。。。34%的油门量在空中一定能降下来?飞多了你就知道,34%太不靠谱。。。空中的气流变化太复杂,对四轴的影响很大。。。
飞丢了谁的心情都不好。。所以X大估计需要认真考虑,既然对控的要求忒高,在高级控还不普及的时候,还是飞丢和飞炸之间做个权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所有的不满都来自于这个假设,前面我也拐着弯的提到了,你这个假设不一定对的。。。34%的油门量在空中一定能降下来?飞多了你就知道,34%太不靠谱。。。空中的气流变化太复杂,对四轴的影响很大。。。
飞丢了谁 ...

是你想多了,我没不满,因为飞丢的不是我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只是担心没飞丢的兄弟们什么时候会飞丢!
希望X可以多找找原因,而不是说些卖了多少多少量,飞了多少多少时间了的空话。

网友G:
我们不是对技术不严谨的公司,研发人员都有非常丰富的相关经验。用户数量与飞行时间,只是用来说明这不是一个常见问题,要分析找原因会非常困难。

现在所有的假设都是凭空想象,包括我们的说明都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

我们没有不愿意去找到问题所在。只是当这是一个个案的时候,我们根本无从找原因。
每次固件升级,添加新的功能都是我们在不停的优化飞控的表现。

飞丢了我们也感到非常非常的遗憾,也尽力去分析原因。
我们持续的跟进该帖子就是希望能找到更多的共性。以便更加准确的找到原因。

网友:
希望X可以在完善产品之前先完善你们的说明书
也许是GPS模块匆匆上市,一份像样的说明书也没有,也许你们觉得拍摄了几个视频就可以把问题讲解清楚了
但作为一个成熟上市销售的产品来说,这样远远不够,反而给人一个山寨的感觉
刚在论坛里发现了你们关于GPS模块使用的几点说明,写的不错,不过来的太迟了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GPS定点和返航的时候要关掉CF功能..........

网友H:
我用的三和RD8000 40m ppm,飞出去远一点就出现失控样的抽动,飞行器乱晃几下,但我用这个飞油直一直好好的,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三和RD8000 40m ppm,飞出去远一点就出现失控样的抽动,飞行器乱晃几下,但我用这个飞油直一直好好的,很奇怪

检查下飞控丢帧记录的信息。

建议拿个数码舵机 ,做一次地面拉距测试。
如果可能,更换一个遥控器试试。

这样很快就能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所有的不满都来自于这个假设,前面我也拐着弯的提到了,你这个假设不一定对的。。。34%的油门量在空中一定能降下来?飞多了你就知道,34%太不靠谱。。。空中的气流变化太复杂,对四轴的影响很大。。。
飞丢了谁 ...

这个假设并不是凭空说我想出来的假设,是基于一定的事实依据的,飞之后测试过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不是对技术不严谨的公司,研发人员都有非常丰富的相关经验。用户数量与飞行时间,只是用来说明这不是一个常见问题,要分析找原因会非常困难。

现在所有的假设都是凭空想象,包括我们的说明都是建立在假设基础 ...

前面也讨论了很多,也不想再纠结下去了,我就最后问一句:
你们是不是认为,飞控是百分百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肯定是控出问题,不是控出问题就是环境问题,你们如果这样认为,那我无话可说。

楼主:
如果肯定是自己原因,我承担所有责任,早都不在这发帖搞来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也讨论了很多,也不想再纠结下去了,我就最后问一句:
你们是不是认为,飞控是百分百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肯定是控出问题,不是控出问题就是环境问题,你们如果这样认为,那我无话可说。

就目前来看我们不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但我们将持续的去找发生这个问题的可能性。

网友:
在此搜集各种失控飞丢、炸鸡等不正常现象,希望大家把自己遇到的非正常情况交流出来,让X有足够的样本量去查找原因!也同时建议广大X用户,在X对本帖LZ作出满意答复及对GPS性能进一步提高之前,不要过于依赖GPS的定点、定高、失控返航!!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飞丢的原因不简单,如果是失控,失控保护启动的话,这个X650还是能降下来的,问题是现在控制不了,但也没有进入失控保护
排除人和控的问题,只剩下飞控板的问题了
X总是在强调多少多少玩家,飞了多少多少时间, ...

我的是在没上GPS的时候,1.30固件时出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在没上GPS的时候,1.30固件时出现的!

当时LZ也是没装GPS,1.30固件
看样子这个情况已经有两个了,继续搜集

网友H:
接收天线碰到碳纤会产生干扰?我把天线换了位置,没有和机身碳纤接触的地方,明天试试看还会不会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无法操控的情况,还没分析出原因。我用JR控36M的,设置了失控保护,拿在手上试都正常保护。飞了一下后,配了点重大概700克,悬停模式在6米的地方停了几秒后,X650自己慢慢朝顶风方向飞去,当时风力4~5级,我 ...

FC1212-S对JR遥控的丢帧记录是非常准确的(Futaba遥控的丢帧记录,只能作为参考,有些Futaba失控时,接收机不会输出跳变脉宽),您可以查看当时的丢帧记录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接收机是否进入了失控保护状态。

另外,遥控器失控一般都不是瞬间进入的,会有一个时间,表现症状为几秒间歇可控或者几秒保持最后一次控制的状态。之后才进入真正的失控保护状态。

w.w,如果方便,请PM电话或者其他联系方式,我们的工程师想详细与您沟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接收天线碰到碳纤会产生干扰?我把天线换了位置,没有和机身碳纤接触的地方,明天试试看还会不会抽。

天线必须舒展开,另外碳纤维是导体,所以不要缠绕到碳纤维上

网友F:
GPS模块不给力,定点悬停会突然迎着风飘走,边飘边自旋,最终炸断起落架,NND
开个GPS会飘走,开个定高会上蹿下跳,你说我话千把块钱买你回来干嘛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急急忙忙出来的产品,不管是质量上还是使用者操作上,都会或多或少的出现问题。另外对于产品的测试,建议还是多找几个人测试吧,你们厂家测试的也就那一两个人,测试方法和方向有思维惯性的,有些问题,单单靠你们厂家不一定能发现的了。

网友:
继续关注,希望有类似情况的飞友也出来说一下

网友:
让我们都来做小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GPS模块不给力,定点悬停会突然迎着风飘走,边飘边自旋,最终炸断起落架,NND
开个GPS会飘走,开个定高会上蹿下跳,你说我话千把块钱买你回来干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