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2801pro出特大问题了,华科尔请进来

楼主(2011-04-25):
昨晚调机控还好好的,今天飞到一半突然控自动重启,(我开始骂了啊)我擦T  M,L  Z昨天刚买的450炸了个稀巴烂。。。。。我装机调机搞到2点多啊。。。。。。华XX我擦你大爷,这招太卑鄙了!赶紧捡起飞机拔了电,看到飞机我真想砸了控,要不是念在钱买的份上...........再说控原本我是设定的固定ID的,飞行当中重启不说,重启后又在从新收索,刚停顿下来,又重启开始收索........我就抽烟看着控,折腾了一会,花屏........总算消停了,按键没反应,关了电源再开好了,过了一会又他  m滴滴滴的又重启,灯开始狂闪。。。我擦就在这时老婆说:吃饭啦,气头上我随口就是一句粗话,完了!控挂了,飞机炸了,老婆不理我了,华XX我擦你大爷的垃  圾货。过程我说的够明白了吧,吃米田共的工程师你看见了没有?

网友:
楼主是中奖了吧,我也用2801PRO

网友:
我觉得。。。外国品牌和国内品牌都会出现手气不佳的情况。但即使多出一次。。。。这问题就很大了。。。。还是jr。futaba。。。。。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你这样的情况,不过是电池电量低了,报警声音小没听到。不过我没什么损失。同情下。

网友:
不一定是控的问题,也可能是电池接触不好

网友:
這種控也就這德性了,上Futaba吧。

网友:
LZ太激动了,中奖而已,电子产品谁敢保证百分百,玩航模本来就是休闲的,不要把好心情搞坏了,玩航模损失是正常的,心宽点,同时替LZ的450默哀0.3秒钟

网友:
检查电池吧,是不是电池接触不好或者电压低了。

楼主:
电池和店压都没问题,电池头天晚上刚冲的。今天还在郁闷中。

网友:
哈哈,用2801的路过,终于有失控的了,真不容易,坛子里见谁失控都没见2801失控,建议LZ别上火,先都仔细检查下,看是什么问题造成。其实14MZ也有失控的,但都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

网友A:
突然自动重启,,,.用一年了.没试过。。。我也觉得是电池问题。。。换了控电了吗。。。如果用5号电的话就更加会是电池问题了

网友B:
LZ太激动了吧,啥东西都有个坏的时候,真飞机还有掉下来的时候,对吧,遇到啥问题要蛋定,先看看问题出在哪里。。。:loveliness:

网友:
LZ。。好激动啊!!!!上JR或FUTABA的吧。。。。一次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自动重启,,,.用一年了.没试过。。。我也觉得是电池问题。。。换了控电了吗。。。如果用5号电的话就更加会是电池问题了
我09年买的,你呢?控电是松下的充电电池,之前相机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太激动了吧,啥东西都有个坏的时候,真飞机还有掉下来的时候,对吧,遇到啥问题要蛋定,先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不好意思,昨天火气比较大,控重启一点预兆都没有是有点郁闷!

网友:
同是2801pro,还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我的2801pro一直很好用,可能是买的时间短,不过,对这控很是满意。。。

网友:
 同情lz啊!连老婆也不理你了~哎~~~

网友:
多总结一下失控原因,不要太激动,没必要的,同情该同情,但问题究竟在哪,要找出来的,前几楼的也有说的,14Z也有失控的,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电子设备,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的,不要太激动哦......淡定

网友:
我以前用天6C2.4G还不是飞了一年。。。。。。。。

现在准备升级了,直接9通道,但还没有看好!

楼主:
既然是控就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单纯的失控就算了,但是控工作不稳定,就重起这点说明它的软件有很大的隐患,只是平时没有激发这个隐患的条件!如果控自己误动作飞向操纵者会是什么后果?

网友:
2801设置那叫一个蛋疼的   用了一会喷油的   弄完还要确认   好不能直接切换各个设置项   要退回菜单在选择进入·······

搞不好是我没深入研究

网友:
建议拆开控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哪个线头短路或断路或是接触不好

网友:
蛋定…………蛋定…………

网友:
很小见到2801出问题啊。

网友:
联系他们  让他们修  修之前建议检查下电池盒  这个电池盒我觉得不太完善  总觉得拔插插头会有弄断电源线的可能

网友C:
晕死,这种情况就是你电池没电了,火那么大不好好检查下自己电池,你用14mz没电也照样失控

网友: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才是王道。顺便顶一下17楼的屁股。

网友:
我也是这个控,没遇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死,这种情况就是你电池没电了,火那么大不好好检查下自己电池,你用14mz没电也照样失控
不要再回复这种骗小孩的话好不好?控哪里出问题我还不知道?都说头天晚上刚充的10.9v!硬要扯到电池上,现在模拟器也玩不了,插上去就看见舵乱跳没法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控的升降舵微调不能用,调了微调就等着在前后翻滚中炸机吧,有这种控的可以试试调了微调前和调了微调后升降舵的反应。

网友:
插上模拟器还这样应该是遥控部分没问题吧,我觉得还是电压的问题,你电池有电不代表控上收到的电压没问题,发回厂家修去吧,反正你也搞不清楚,我也听不清楚,别人也给你解决不清楚,顺便把飞机发给华科尔看给你赔不

网友:
我也是用2801,感觉挺好的。
到目前为止没有失控记录。

网友D:
淡定!要是LZ用14MZ出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淡定!要是LZ用14MZ出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反应

已经淡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淡定

淡定还这样,如果不淡定就……难以想象啊

网友:
华XX的就这样,它出新控你的控如果有问题可以丢了,远离华XX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