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关于发烟器

楼主(2011-04-25):
请问各位有没有发烟器的淘宝链接的?或者其它购物连接也行,船上用的,不是飞机上用的,战列舰模型要用,谢谢啦

网友A:
飞机上比较多 船上用的也是飞机上的那种 很多人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B:
找找老帖子 有教怎么做发烟的

网友C:
飛機用得了船更沒問題,買飛機用的就可以

网友D:
飞机发烟器烟量较大,感觉船是被击中了,且飞机一般是外挂式的,发烟时会不会有高热。
我用了坦克的冒烟器,不好用,可能跟我的烟筒太粗有关,室外有点发风就散了,有兴趣看我的帖子,想买来试试TB搜店铺恒龙坦克。

网友E:
用飞机的吧 一样的 不过小心烟幕的颜色染到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