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0转主轴铣6061铝板

楼主(2011-04-25):
2.5mm四刃铣刀,F400 下切0.1mm ,加水冷却。
铣刀中心点没刃,下切有硬碰的声音,刀路设置成斜线下切比较好。

网友A:
把你主轴图片晒出来呀

网友:
怎么四刃的还切的这样粗

楼主:
可能是拍照的问题,手摸起来很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主轴图片晒出来呀

老哥,你的德昌电机不给力啊。

网友:
要求亮机机

网友:
那就把机机亮一下吧

网友:
看起来确实比较粗糙

网友B:
高转速还是不要用多刃普通铣刀的好,非常容易糊刀。

网友B:
我基本是用0.2下切,跑f2000-3000单刃铝刀

网友:
铝刀贵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基本是用0.2下切,跑f2000-3000单刃铝刀

我的雕铣机可能要杯具
由于维宏卡输出脉冲频率的上限限制(貌似极限是47KHz)
在步进当量1微米的情况下只能跑到F2800,看人家貌似都有跑10000+的,抑郁啊

网友:
大夫上次断过一个铝刀,120没了!

网友(2011-11-28):
这什么刀··

网友:
你的下刀步距有点保守了。我有一次设置失误,在8000转垃圾主轴下,造成一次下切2MM,2MM的铝板,一刀就透了,F200的速度,铣了一个周长20厘米的内长方型,切完后,中间被洗掉的铝块移位了把铣刀给拦住了,闷刀,电机声都变了,赶紧按急停,心想刀完了,结果铣刀没断,刀刃也完好无损。用的是进口3.175单韧铝铣刀,20多块钱一把的那种,硬度太好了!

网友:
强烈要求露JJ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雕铣机可能要杯具
由于维宏卡输出脉冲频率的上限限制(貌似极限是47KHz)
在步进当量1微米的情况下只能跑到F2800,看人家貌似都有跑10000+的,抑郁啊
只有降低细分了

网友:
强烈要求脱裤子!!!! (露鸡鸡)

网友:
无JJ无感觉呀

网友:
简直就是磨出来的

网友:
给个全景,看看。

网友:
2MM的刀能啃吗

网友:
原来用的高速钢的4刃铣刀,2.5毫米的一刀切深才0.1毫米,你以为加工钢材吗?
用个硬质合金料(废刀杆都可以),磨个开半单刃刀,直径3毫米的刀一刀切0.5毫米,直径2.5毫米的一刀切0.4毫米,转速20000左右,加切削油,保证比你这个效率高几倍!
你这样的玩法差不多和电火花线切割一样的速度!

网友:
干铝,滕州发那科加工中心,八千钻速,结果粘刀,吧嗒一声飞刀了。

网友:
0.1  F400,   这要磨到何年何月呀。

我用小铣, 用4MM刀, 一刀一般下1-1.5, F400-500,  效率都很低很慢了,所以后来换成开粗用10MM以上的大铣刀, 一刀下4-5MM, 也是F400-500, 行距也大, 用只用小刀作精加工,这下效率高多了。 换刀只要重新对一下Z轴就好了。
我主轴转速一般大刀用 1000-1500,小刀用1500-2000

网友:
自己磨的4MM单刃刀, 我下1.5MM是F3200S18000 谁敢?当然要喷牛奶,6MM以上就不用水都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转速还是不要用多刃普通铣刀的好,非常容易糊刀。

普通24000转电磨+3刃@6铣刀  不加水长时间铣铝的飘过。神马糊刀呀。。。。。没有的事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