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改玩电动3D了,有问题不懂请赐教

楼主(2011-04-25):
请教各位前辈,5mm的30倍发泡率的EPP板适合做室外3D的扳机嘛?是不是还要进行加强?以前都是玩油固的,对EPP的材料不是蛮熟悉,现在想改行玩电动3D的,又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所以在此问下各位玩电固的前辈了

网友A:
30倍的需要加强,用碳片,具体参照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B:
5mm的据说已经很厚了 如果有靠谱的碳纤维加强 3mm 2mm都可以

楼主:
标题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我之所以选择EPP主要是应为耐炸,重一点都无所谓的,而且也是为了将就我以前买的电机和电池,当时没想往室内机发展,所以买的设备都较重,我的想法是起飞重量在230克左右就行了,我在淘宝上看到的5mm30倍发泡率的应该不用再大面积的加强了吧

网友C:
机身一根2mm碳纤杆够了

网友D:
5mm EPP和3mm EPP的区别是副翼、尾翼不用那么多碳片嵌入,也就是说不用大面积加强了,但碳纤杆的支撑和3mm的加强还是一样的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顺便再像大家求一份click的图纸,应为听说这种飞机飞行蛮稳的,正好拿来练吊机了,这是我的邮箱359741699@QQ.com

网友E:
clik图纸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pid6080687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pid6124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