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G6有副翼可以升级无副翼的接收机么?谢

楼主(2011-04-25):
请教 最老版本的4G6有副翼,可以换无副翼的接收机吗,不换旋翼头,飞行会是怎么样的?如果可行,更稳,那换哪个接收机比较好,120D02还是120D05还是M120D01??
谢谢!!

网友:
沙发,估计换M12D01的!

网友:
更换RX2610S/RX2610V/RX2616V均可,以上按性能弱到强排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見意用 RX2610S > 這個沒有油門及螺距曲線設置 XXX

見意用 RX2610V > 可以用在4G6身上 只需換上接收 用2801PRO設置就可, 另你可關閉3軸開關又可變回4G6的飛行手感.

這個RX2616V價格偏貴, 跟RX2601V差不多只是行程及速度比較大一些.

网友:
4G6 不改 无副翼 酒不要折腾了!

原来的接收 2609 可用 2801 3SERVOS 模式 控 SUBTRM 选项可用可调

网友A:
V120D05接收机的程序是为了皮带传动的特点而编写,不适合直轴传动华牌迷你机,楼主最好不要换它!

楼主:
4G6 改无副翼与不改,究竟上有什么区别??

我现在有个大问题就是按照原来出厂的设置参数已经很不好飞,而且设置错误导致电池1分钟就无电了,调节曲线后飞机太过敏感很不稳定。。。不知道无副翼能否减少这种调试,让我能够练习多过修机,每次炸鸡后参数都需要调整。。让我十分苦恼,而且调试一不当,就会电池1分钟就用光。。。

网友:
O喜欢飞无副翼、改动后灰常不错!

4G6原配电机温度高使用时间长会退磁,性能衰减!

LZ那抬4G6如果是电机的问题就不用搞了!直接折腾EP100或200……远离万恶的华XX

楼主:
NF7,EP200我有那山寨的塑料机,我折腾得也是叫爹,
老兄你把4G6改无副翼的费用大概是多少钱??

楼主:
这个无副翼和三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稳定飞行提供了强力保障,有无4G6不会飞,上无副翼后就能轻松悬停。。。。4G6我只会对尾悬停,但一不留神飞机就会撞墙的阶段,过于灵活,悬停中需要高度集中的不停修正!!

网友:
练习才是王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120D05接收机的程序是为了皮带传动的特点而编写,不适合直轴传动华牌迷你机,楼主最好不要换它!

RX2615V 接收我以裝在V120D02上是沒有問題, 有不同的地方是陀機行程比較大及速度比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4G6 改无副翼与不改,究竟上有什么区别??

我现在有个大问题就是按照原来出厂的设置参数已经很不好飞,而且设置错误导致电池1分钟就无电了,调节曲线后飞机太过敏感很不稳定。。。不知道无副翼能否减少这种调试, ...

通常這問題都是原裝電池插頭老化, 把他換掉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轉玩三軸是一定有幫助飛行.
有副翼 無副翼都好, 先決條件是要注意 機身CG平衡及雙槳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接收2610V或2616V=200元……280元
4G3金属升级件=75元(改十字盘﹢金属臂用)
也可以买D02十字盘但恨脆弱
如改十字盘还需4颗2MM球头=32元或者买4G6尾翼摆杆组件=40元(里面的球头用完还剩4个摆杆可用)
D02或M120D01定向固定座=22元
D02主轴=15元
D02横轴=12元
D02拉杆=22元
M120D01旋翼头=40元
M120D01旋翼夹=35元

三轴没那摸神奇!需要飞行基础……申鸡的M4G6V调好可脱控5秒左右

买或收抬 EP100 SE-PRO 用这改无副翼不错!其它什么塑料的直接无视!

受不了小鸡直接450喽、配件通用、还有冰人配件可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X2615V 接收我以裝在V120D02上是沒有問題, 有不同的地方是陀機行程比較大及速度比較快.

你这已经没啥原机的影子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已经没啥原机的影子了,呵呵

大機好, 細機好, 都有改裝及升級的時候, 最重要改完後能幫助自己對飛行的要求及增加信心去3D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