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x650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1-04-25):
本人准备入手一架x650用来航拍。准备装一台sony tx7c并使用FPV,但不知配哪款遥控器好,请各位高手推荐。   华科尔2801PRO 8通道2.4G遥控器(包2801PRO接收机)怎么样?x650能用吗?谢谢啦。

网友:
国产控里天九不错,群里不少人用,华科尔的东西有点太刺激 ,谁用谁知道 ,我要是重新买控,那就买四百口疮DX10t,或者和群主一样的扶她爸10C,x系列的产品都是用这支控测试出来的

网友:
都玩650了还是买个好点的控吧!

网友:
建议用Futaba 10C或12FG

楼主:
谢啦,资金有限,不知8通道天地飞的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啦,资金有限,不知8通道天地飞的控怎么样?

8通不够用的

楼主:
那几通道的够用呢?我只用单轴云台,不加gps模块。

网友:
控是个问题,所有模块都上后不知道要用几通道的控了

网友:
要用全部模块,并打开所有模块功能。一般来说需要10通道。

但是大部分时候不需要所有功能,不同的模块是给不同的用户选择使用的。

一般来说8通道够用了。

楼主:
谢啦,那我还是买天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