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关于油箱的问题

楼主(2011-04-25):
发现船用的尿壶油箱2根管,没有发现与大气连通的孔。2根管一根进油,另外一根有人说是回油,有人说是出气把油亚进化油器的。不太清楚,请高手指教

还有发现船上有人用空模油箱,这个油箱是3个跟管,2跟连化油器,还有一根有什么用?这个与尿壶有什么区别吗?

请大家指教

网友:
一个接排气管``  一个接化油器  一个是用来加油的

网友:
化油器

三个油管:一个给化油器供油用;一个化油器回油管用;一个油管加油用或使油箱与大气平衡用。看尿壶油箱盖子上有没有一个0.8MM左右的小眼,那是油箱与大气平衡用的眼,没有的话油箱上必须要加一根进气管。《以上我说的是汽油发动机化油器》。  甲醇机就不一样了:《二根油管》  在油箱下面的一根油管是发动机供油管;在油箱上面的一根油管是油箱加压管;《如有三个油管的》第三根油管是油箱的加油管,这根油管加完油必须堵上。实际不管那种发动机二根油管就行了。《在汽油发动机的回油管中间加一个三通就可以了》《甲醇发动机在加压中间加一个三通也可以,加完油后必须堵上。》

网友:
3根管子的一根出油管、一根加压管、一根加油管。机器工作的时候加压管接排气管上给油箱加压,加油的时候加压管起通气的作用,这个很简单不需要多说了。2跟管子的实际就是省去了一跟专门的加油管,加油的时候直接从出油管加油,其他还是一样。
目的:对于有些竞赛级的模型来说对重量的苛求不能用斤斤计较来形容,克克计较比较合适。无论什么地方能短则短、能省则省。一根专门的加油管去掉能节约几克重量,效果也没有一点区别。
LZ这个尿壶油箱也没省去加油管,那个盖子就是加油管的作用了。因此那2根管子就是出油管和增压管。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不需要增压的船模(汽油机没玩过 不知道要不要增压),一般甲醇机都要增压,机器工作稳定一些。不过就算不要增压也无所谓了,增压管让它闲着,保持通畅能让空气进油箱就行了。

网友:
汽油发动机的油箱是不用回压,自然吸气。两根管是正确的,一根是去化油器根是吸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