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的保质期

楼主(2011-04-25):
我有一桶top power(拓普)15%的油,一年没飞一直在家放着,没打开,看起来油并没有挥发变少,我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不能用了?

网友:
听说是一年里面最好用掉,感觉是密封好了,什么时间用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我试试吧!新买了一台发动机,舍不得试啊!用旧的试吧!哈哈!

网友:
只要没有沉淀物,应该能用。

楼主:
呵呵!有点纠结啊,用还是不用,这是一个问题...
大家说这样是不是不保险,会不会有点冒险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放心````随便用```发动机没那么精贵`````有沉淀的话抽上面的用或者用漏斗垫张纸巾过滤一下`````

网友B:
没事用吧!我有一桶放了5年都没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那我就放心了!谢谢大家啊!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用吧!我有一桶放了5年都没事的。
5年???你那油都快成精了,哈哈!所以后来有了“精油”一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5年???你那油都快成精了,哈哈!所以后来有了“精油”一说。。。
看来你是不信一会我给你上照片看一看!这是非典那年在“飞彩虹”买的。同时买了这架15京商。

网友:
我自配油买甲醇,一买就是50升(两大塑桶),一次配好一大桶,分装在大可乐瓶里,能烧近两年呢。
但可了瓶千万要涮净晒干,越干越好,分装也要在干燥的天气时进行,并可靠的密封。储存原料的大桶也要密封,那东西它吸潮,然后就分层,一摇就变成乳白色,就没法用了。

楼主:
哗~!好家伙~我信了。。信了!谢谢你,这么仔细。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放心大胆地用我那桶油了!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原来那桶油的颜色比较深(绿色),买来颜色就这样,不是放的时间长了;而新买的这个油颜色却很浅(近似于浅蓝),两桶油都是一个牌子的,而且都是15%的,肯定是新款和旧款,因为这两桶油的桶形状都不太一样,我想问颜色不一样有影响吗?我现在用的新油,按理说一个牌子的油可以直接混用,那像我这种情况能直接用原来的那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哗~!好家伙~我信了。。信了!谢谢你,这么仔细。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放心大胆地用我那桶油了!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原来那桶油的颜色比较深(绿色),买来颜色就这样,不是放的时间长了;而新买的这个油颜色却很浅(近 ...
油的染色是为了提醒有毒警示,能不能混要看油品的成分,我想应该行,但为什么非要混呢?个烧个的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的染色是为了提醒有毒警示,能不能混要看油品的成分,我想应该行,但为什么非要混呢?个烧个的不就完了!。
呵呵!可能我没说清楚,因为我新的这一桶快用完了,想的能不能直接用那桶旧的续上,是这个意思,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