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现在流行的的2.4G遥控器

楼主(2011-04-25):
请教 现在流行的的2.4G遥控器和以前的拉杆天线遥控器哪个的控制距离相对更远些,差距大吗? 谢谢

网友:
无论稳定性还是可靠遥控距离,2.4G的要好的多。完全是两个时代的概念。

网友:
更新换代的产品,就像以前用电话线+猫上网,现在用宽带线+路由上网!

网友A:
都差不多,2.4G是为了怕撞频,FM的绕射强,飞航拍一般都用FM(也就是那种天线可以拉出来的),至于稳定行,那是取决与信号的协议。没办法比,但远距离传输,还有地面,水面的航模控制最好还是F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差不多,2.4G是为了怕撞频,FM的绕射强,飞航拍一般都用FM(也就是那种天线可以拉出来的),至于稳定行,那是取决与信号的协议。没办法比,但远距离传输,还有地面,水面的航模控制最好还是FM的

水面的用2.4G的毫无压力。。。天线都不用放出来。。当然玻纤才行

网友:
差距不大,都是虚荣心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