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 2820 919KV 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4-25):
上周入手了天行者,动力配了银燕 EMAX BL2820 919KV 电机、好盈40A电调、9050 9060 9075的桨各配了两支,在试机时遇到一个问题:用3S 2200安时 25C的电池做电源,电机运转正常,但换用4S 5000安时35C的电池做电源时,一半以下油门电机运转正常,但一半油以上,电机就出现堵转、卡转现象,商家要我检查焊点及接头,我反复地检查了,没问题,手里有3个好盈40A的电调、两个2820的电机,换桨换电机换电调都反复试了,都出现同样问题,空转也是如此,不知各位天行者爱好者是否遇到过?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设置 高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 高进角
高、中、低进角都试了,越是高进角越卡的厉害。

网友:
莫非电池内阻大  大电流放电电压下降?我不懂的猜测 瞎说一下

网友:
空载也会堵转?

网友:
  奇怪的现象。

网友:
标准是,3S电,,你用4S可能就不行了。。。。

尽量用,3S吧,如果感觉续航不够,你可以用多几块并连也行,

网友:
我也出现高油门停转的情况,而且出现转子磁铁片全部脱落的情况。

楼主:
堵转的问题以解决,是我用的电调小了,用银燕2820的电机用4S的电,需用50A以上的电调的才可以的。实测数据2- (14.8V 12x6桨)

电机型号: 银燕 2820/07
输入电压: 14.8V 恒压
螺 旋 桨: 12x6 APC
标准电流: 40A
最大电流: 44A 60s
标准拉力: 2100g
最大拉力: 2450g
转速kv/v: 589
电机电阻: 0.038Ω

网友B:
莫非2820必须用4S电池?我刚进了2820,准备用3S电池,45A电调,12寸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莫非2820必须用4S电池?我刚进了2820,准备用3S电池,45A电调,12寸浆

3S正常,4S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