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2 EPO P51。附视频

楼主(2011-04-25):
翼长 1米2
电调  好赢40A  (厂家建议用30A)
电池 花牌3S 2200
电机 KV800
舵机 4*9G银燕

其他 电子收放起落架  电子开启驾驶仓

飞机质量很不错 精确度很高。高品质EPO 调试完毕 择日首飞

这个不是首飞视频,首飞很成功,因为飞机大,3S只能说够用,不能暴力飞。最后由于逆风降落控制不好轮子没有上紧所以掉了出来

网友:
满地的工具啊。

网友:
你安装得倒是很快啊。

网友:
有问到电池的安装问题,我在这里也补充一下图例 吧。

网友:
还是很漂亮的

网友A:
请教一下,你那放飞机的架子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B:
老苦电池仓不用切那么多,切一半就OK了,不要什么都感觉象是你的包皮啊,一刀切的,花牌电池切一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苦电池仓不用切那么多,切一半就OK了,不要什么都感觉象是你的包皮啊,一刀切的,花牌电池切一半就OK了

多切点用着舒服!哈哈。。。

不过根据电池来切得太多可能会造成倒飞的时候电池掉出来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你那放飞机的架子是自己做的吗?

是的。用PVC管自己做的,我本来是玩船的 这个架子也是给船用的。因为玩飞机我又多做了一个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苦电池仓不用切那么多,切一半就OK了,不要什么都感觉象是你的包皮啊,一刀切的,花牌电池切一半就OK了

正解,我也是慢慢切,一边切一边放,伸缩自如即可。。大概也是一半

网友C:
老苦啊~我的P51机身等的我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苦啊~我的P51机身等的我好累!

1米4的,就差头罩了。坚持几天,展会后就好了,现在厂家都在忙展会的事。

网友:
拿大顶呀降落

网友D:
再回楼上。3S电池绝对够了,你翼展才1.2.如果觉得不暴力,请检查你的放电C数。

网友:
降落的时候轮子都飞出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回楼上。3S电池绝对够了,你翼展才1.2.如果觉得不暴力,请检查你的放电C数。

C数是基本的20.    打算买25的电池 不知道25比20能暴力多少。。30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