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一个电动攻丝机。不知道这个结构是不是世界首创

楼主(2011-04-25):
改装数控铣床的时候剩了一些材料,做个攻丝机。立柱和横梁用光杆导轨,保证了攻丝头的柔性攻丝。攻丝头是42步进电机+1:13减速齿轮,控制部分用改装数控铣床的时候剩的TB6560步进电机控制板。攻丝机可以在10mm的铝合金和钢件上攻到M6,自己在家DIY够了,就是速度慢了点。

全貌。

攻丝的时候看电流,判断是否攻丝的力,以免断丝。

数显多圈电位器是步进电机调速用的。旁边的黑色旋钮是钻头的调速旋钮

步进电机转的时候。

横梁的另外一段也别浪费,加了一个以前买的一个直驱动力钻,可以做简单的钻孔。

网友:
好想法
另:楼主的插座哪里搞的?
有六角的吗?

网友:
工作環境好像不錯

网友:
 这东东还想把丝锥搞断?我看难

网友:
用42做动力,真不敢相信啊!到现在我还没玩过全新的步进电机,难道我的86电机真的该换新的了!真的有那么好力吗?

网友:
有参考价值

网友A:
人家的攻丝用的手臂, 比较灵活, 而且容易diy.

最好的攻丝马达要似电起子, 有打滑的设备, 以保护丝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的攻丝用的手臂, 比较灵活, 而且容易diy.

最好的攻丝马达要似电起子, 有打滑的设备, 以保护丝公.

这个结构当然好,但不容易D.

网友:
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可不可以控制扭矩。

网友:
力矩检测看电流?

网友:
我很好奇 这东东    LZ 说道说道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矩检测看电流? [/quote
力矩检测是个问题,只能参考。不过力矩检测的办法也有,只是不想在这个小东西上再下功夫了。

网友:
我也对桌上的插座有兴趣,楼主说下吧

网友C:
很多兄弟对插座感兴趣

网友D:
攻丝机要好用,首先要丝攻可以随意移动,然后要保持垂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兄弟对插座感兴趣

哈哈~~~~LZ杯具鸟~~

网友:
摇臂钻孔攻丝机

至少可以攻丝了的,不用电流检测也行,采用设定电流大小方式,加上编码器,如果有失步,就攻丝反转一下排屑,然后再攻丝,理论上可行哦

得单片机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攻丝机要好用,首先要丝攻可以随意移动,然后要保持垂直

前提是底孔就要垂直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好不好用.纯围观了.还望楼主出更详细的使用经验.

功丝啊.就怕断丝.

网友:
我很怀疑42步进电机的力量
钢板是多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矩检测看电流? [/quote
力矩检测是个问题,只能参考。不过力矩检测的办法也有,只是不想在这个小东西上再下功夫 ...

我手上有一把电控锁,关门时如果锁舌被堵住的话,就会往回缩,我觉得应该是通过检测电机电流来实现的。电机是多线的无刷电机,是不是步进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
做的不错

电控锁不是通过检测电机电流来实现的,靠计时和配合霍尔位置传感器控制,电机是步进电机。

网友:
设计简单实用
就是利用电流看扭矩这个事搞好了就行了

网友:
42电机配13的变速比力气应该很大了。达到或者超过很多小电批。

【攻丝机可以在10mm的铝合金和钢件上攻到M6】

网友:
世界首创

网友:
这样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攻丝机要好用,首先要丝攻可以随意移动,然后要保持垂直

你说的这两点这个结构可以非常好的解决。

网友:
立柱和横梁用光杆导轨,保证了攻丝头的柔性攻丝

叫自准或自适应更准确!
个人认为你这机子最大的亮点在这里!

网友:
我在想怎么做一个模拟手动攻丝的,要求正转一圈然后再反转3/4圈一直循环不断当攻入一定深度后退出排削再接着攻,加攻丝头保护这样的话更安全,电动或气动都行。

网友E:
PS,这个自适应原理不算世界首创啊。
6自由度定位里就有讲

网友F:
连世界首创你都敢想,呵呵,看来你对攻丝机的厂家和产品都不太熟悉啊,相对成熟产品差距还不小啊,继续改进吧,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PS,这个自适应原理不算世界首创啊。
6自由度定位里就有讲

用在攻丝机上有吗?

网友:
任何新颖的创意都是应该首肯的,尽管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电钻与攻丝机有很大的区别,共用一体双方功能都会受到影响,一南一北是个不错的方案,受其启发可用一只带调速的高速电机放在中部,南面是钻铣,北面是攻(套)丝,攻丝部分有些特点:转速慢,力矩大,还要进三退二,关键是力矩要可调可控。LZ的作品挺新颖,新潮,感觉立柱似乎单薄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等插座,,,

没想到对插座有兴趣的人不少。这是我在北京路上看到,质量不错就买来了一个。实际上他是多层的结构,照片上的是最底层,每层在四个方向上个有一个插座,每层有一个独立开关,每层又可拆下成为一个独立的插座,质量非常不错,铜片的厚度和弹性都非常规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世界首创你都敢想,呵呵,看来你对攻丝机的厂家和产品都不太熟悉啊,相对成熟产品差距还不小啊,继续改进吧,支持一下。

我是说这个柔性的结构,拜托看清题目。攻丝机在厂里用的多了去了,不了解攻丝机敢在这里发帖子不是找拍砖吗。

网友:
42的步进力矩还是很大的,我买的新的42步进无脉冲输入时的保持力矩用手根本就拧不动,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网友:
是首创  ,电动攻丝好 ,实用

网友:
淘宝上搜下 多层插座  就能找到楼主的那个插座!

网友:
既然用步进攻丝,何不把立柱换成丝杆靠切换挂轮方式搞成刚性攻牙。

网友:
以为42没力! 我还有几个24V0.3A的步进,也可以做?呵呵 另攻丝速度要慢是吧。我有个小小的行车减速电机 50转的。是否也可以当攻丝用,非常有力的

网友:
问一下:丝攻怎么往下攻丝啊?用手往下压么?

我是菜鸟啊,就问一下啦!

网友(2012-08-17):
电机的力度可能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H:

拿步进电机接一个手轮,就可以了精确到0.01mm的进给

网友:
不是大批量功丝,用得着这么费事搞一台机子吗?

网友(2012-09-19):
做的的挺好的 ,效果不重要过程才是乐趣的。。。。。。。

网友(2013-03-27):
楼主的插座哪里搞的?第一次见到。

网友:
顶。在买一个带扭力释放的卡头就更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