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车刀上 的这两个螺丝管什么用的?

楼主(2011-04-25):
前两天淘了几把车刀
机架车刀上 的这两个螺丝管什么用的?,问问各位?

这上面的螺丝

这上面的螺丝

厚而短

厚而短

看见了个稀罕物

看见了个稀罕物

网友:
你这个刀应该比较有年头了,却不如现在的好,现在螺钉是内六角的。刀片中心那个圆棒其实是一个成90度直角尺样的杠杆,螺钉顶在杠杆的一端,拧紧螺钉,刀片就被加紧在刀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