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sport改pro差不多等于买新机,如果pro改sport呢?

楼主(2011-04-25):
早几天发帖咨询,飞越450sport改pro好像要换的东西差不多等于装个新的空机了。如果是反过来pro改sport呢?是不是也差不多重新装个新机呢?
难道轴传动和皮带真的差别那么大?

楼主:
还有个说法:炸鸡不用原厂件,亚拓迟早也变山寨。 所以除非是米人,以后都用原厂,否则直接上飞越算了。

网友A:
lz这少校怎么混的····  pro比sp贵
建议上亚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少校怎么混的····  pro比sp贵
建议上亚托

谢谢您的回答。我这少校是灌水发帖混的,呵呵。
pro比sport贵我知道,淘宝一查价格明摆着的。
我是想说既然sport改pro差不多等于装个新机,那么反过来也是差不多的吧?
亚拓的配件贵啊,小数怕长计。我想先用飞越练习,炸鸡成本低些。将来技术提高了就上补品,应该不会比亚拓原厂差吧,呵呵。

网友:
我的积分怎么那么少呢。。。。

网友B:
 那有飞越网地址啊?

网友:
450sport改pro只需要99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pro改sport也几十块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有飞越网地址啊?

飞越:www.0577mx.com

网友:
pro都比sp贵了干嘛买贵的往便宜的改····  其实最大区别就是轴跟皮带  其他想舵机安装方式个人感觉无所谓

网友:
你要改pro的侧板?旋翼头?轴传?

单单改侧板有啥意思呢
改旋翼头直接换pro就可以。
改轴传飞越有SPORT套件的。
改来改去都是在折腾还是练好技术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