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乱转!请教啥原因。

楼主(2011-04-25):
准备做A轴,B轴,淘了86,4。7A六线和60,4。4A四线电机。发现电机起动时转向会错,而且在低转速时停了,只抖动。请大家指教。先谢了!
我的小铣
[localimg=225,300]1[/localimg]
用3A86运行正常,设置:F1000,加速:150,细分:50。
驱动是磁动的,电源用DC60。

网友:
启动频率高了,失步

楼主:
F1000会转但会错向。F低时,如点动时,F取70%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F1000会转但会错向。F低时,如点动时,F取70%不转

除了进给速度还有两个关键参数,一个是加速度,一个是起步频率

网友:
问问题要有逻辑性,先说自己的驱动器是什么样的,怎么接的线,如何设置的,这样大家也好判断

楼主:
谢谢各位了!
驱动是磁动的,电源用DC60。
86六线电机,
串接或单边,
F值:200-2000,
细分:2,5,10,20,25,50,
加速:50-300,
都试过。

对软件不是很熟,起步频率在那设,一般用多大。

网友:
你要做的是先用万用表测量你各组接线是不是正确,中心抽头位置是不是接对了,6线电机接线容易弄错,先用电阻档量出绕组,在同一个绕组中和另外两根电阻一样且最小的是中心抽头,再对照驱动上的标志检查是不是线接错了,从你的现象看,接错线的可能很大

楼主:
驱动是四线的。接线没错,用表量过了。串接时,中间抽头空置。而且用单线圈(抽头与另一头}时也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谢谢林大夫的提醒,问题已解决。
接线倒没错。
用示波器检查,发现有一组没输出。是一个在热缩管内的焊点断了。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