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入船魔 求助,选船

楼主(2011-04-25):
新手,玩油车1年,电系的模型没接触过,

想入船摸,求助老鸟们一点帮助,

看论坛上 虾艇很漂亮 一会附图,在论坛看了一段时间,至今不了解电机的  2040之类的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在淘宝看到一个价位比较合适,但是不知道配置如何,请老手们讲解一下,呵呵

最好能讲解一下电机、电调、浆、船体重量大小之间的配置方法

不要求什么破百的速度,只要一般快,稳定就行。。。

还有就是在江河里 是否能玩船,没有什么大风浪,水流也不快,但是有2-3cm的微风的波浪,不知道影响吗???

如果这样的环境不能玩,还是不入了,我们这里没有大的池塘。。。。

求助 求助  HOHOH~~~~

小龙虾无刷电船 长530mm 玻璃钢船 遥控船
淘宝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916073212
请老手们帮我看以下,价格是680,不带控。。铜浆的

以下是该商品卖家在淘宝的介绍:
配置与技术参数:
名称: 小龙虾无刷船
长度:530mm
宽: 290mm
高度:68mm

电机: 2040内转无刷电机(带水冷套)

电调:50A水冷电调
螺旋浆: 430二叶金属浆
高质量铝合金尾舵
配9克辉盛舵机一只
二通道比例遥控.(不含,需另购买)
建议使用电池:11.1V 2200mah 18-20C

如果有什么建议告诉小弟,不胜感激。。。在此先谢过。。。。

QQ:63118812    想和大伙交流,,,加我吧~~~~

网友:
问题好多啊 建议潜水吧 老贴里都有回答

关于那条船 以自然界不变法则 便宜没好货原则 嘿 你懂的
不过楼主没有类似中山舰破百的要求 这船休闲买休闲放是可以的

网友:
原配电机弱了点,我用外转的。
容易翻。
我垫了后脚。

楼主:
嘎嘎  我实在是太  真的好多都不懂

楼主:
谁可以 讲讲电机吗??

楼主:
有 老手可以推荐条船吗??或者 给这个船配以下动力

网友A:
想少花冤枉钱,少走弯路就找老虎 三十而立 等人买船吧!可以少交不少学费!

楼主:
我看了他的贴 发了一条出来,我不懂,但是比我预算要高了

没有合适价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少花冤枉钱,少走弯路就找老虎 三十而立 等人买船吧!可以少交不少学费!

网友:
我有这条船,娱乐一下没问题,想要快,换个TS的1030电机,就怕船壳受不了,用2040电机(直径20MM,长40MM)可以了。这船壳薄,不能撞,一撞就裂。

网友:
问题1:2040之类的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回答1: 20MM电机直径 40MM电机长度。

问题2:电机、电调、浆、船体重量大小之间的配置方法。
回答2:经验之谈没有绝对的配置方法 简单的说一下希望懂行的人不要介意。电机功率小于电调功率;电调电流略小于电池电流;电调电压大于或等于电池电压;这只是3个比较简单的基础知识呵呵。其他的请多潜水。

问题3:还有就是在江河里 是否能玩船,没有什么大风浪,水流也不快,但是有2-3cm的微风的波浪,不知道影响吗???
回答3:要求河道无杂物尤其是塑料袋之类的垃圾容易拆绕螺旋桨导致电子设备过载。河道宽度65M适宜如果过窄的话只能跑跑直线啦。

这个虾不能买,只能当玩具玩玩。 如果真的想入手虾的话 ETTI的恶魔 TS的小精灵等都是虾中上品

网友:
在河里就别玩虾啦,买多少都不够沉的,没防翻的也不行,除非你打算不停的自己去捞船。

网友:
实话,你在江河里面玩,要注意的是人身安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其次,虾绝对不适合你在江河里面玩,为什么呢?因为,虾没有防翻。
我建议你,选mono这类船型,自带防翻仓。
现成的mono 1 船型有以下:
ETTI: 军 刀,追逐者,使者,导 弹。
TS   :x15,剑3.
(排名不分先后)
这几款都是非常成熟,稳定的船型。。至于你怎么考虑,购买些什么装备,就看自己了。

网友:
那你预算是多少........好一点的船1000一下就别想了吧

网友:
沙发太看得起我6700C了

一个中山舰破百,渊源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