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25):
刚玩XTR,发现当飞机着陆不稳时,出现飞机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飞行状态。此时调整
遥控器
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请问真机操作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如果有,该怎样操作使得炸鸡损失小些?

网友A:
这种情况是尾翼触地碰坏了吧。

网友B:
下降不稳把尾桨打断了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机操作,尾桨打断了后,怎样处理使得炸鸡损失小些?请赐教

网友B:
一般情况只要危险发生马上切熄火开关
一般很少打断尾桨的。一旦尾桨断了就高速自旋了。
没点高超的自旋技术很难救。必须马上将机身水平并切熄火开关降落。
真机打断尾桨就说明技术太差或太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