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远程熄火

楼主(2011-04-25):
汽油机远程熄火。使用3通道的枪控。第三个通道,怎么做成远程熄火,3个根线,信号、正、负   应该怎么接,请高手指教

网友:
买个远程熄火开关装上去就是了

网友:
教你一个最简单的 也是高手惯用的  最低油门熄火。。最低油门也就是最低台数熄火,,打火开点油门。因为汽油机基本上用不到台数跑船  回来到岸或者远程熄火 直接油门到底

网友:
好像汽油船的发动机只有一根线是控制熄火的吧,我的船就是利用油门舵机的摇臂来控制熄火的,把发动机调到怠速,舵机摇臂向前是加油,向后是控制熄火开关,最好不要用怠速来控制熄火,枪控就使用刹车功能来控制熄火,板控就用油门微调控制熄火,熄火开关一根线接到发动机机体,另外一根线接到点火器熄火线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汽油机模型为何要装远程熄火呢?飞机用就是,降落时以免发生事故,但船的话装个手动熄火装置不挺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汽油机模型为何要装远程熄火呢?飞机用就是,降落时以免发生事故,但船的话装个手动熄火装置不挺好的吗?
返航快到岸的时候提前熄火,免得手抓不住撞到岸边。

网友:
熄火有两种方法

一,把发动机中的点火低压线圈中的黑色的线,与发动机机体接通就不会产生电能,发动机就会熄火;你可以将两条线各自廷上,接上触点开关,用第三个舵机控制,或者也可以用油门舵机最低行程时控制

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发动机的化油器的怠速螺丝定位去掉,然后用油门控制,把风门关死时,发动机就会熄火了

网友B:
根本不需要熄火开关熄火。。。 可以用控的熄火功能熄火 而外的油门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需要熄火开关熄火。。。 可以用控的熄火功能熄火 而外的油门舵量!

那3通道抢空,第3个通道,怎么做为开关熄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3通道抢空,第3个通道,怎么做为开关熄火?

枪控我没有试过,我用的是10C 有一个功能是可以把油门舵降到-140  正常是100.  应该好的抢控也会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熄火开关不实用,时间一长接触有问题.
我们都是用油门熄火,类以甲醉飞机发动机熄火方式.
枪控把油门板鸡向上顶就可以,化油器最大那个十字口螺丝松开或拆了.还可通过摇控的微调调整怠速大小.
付一个视频给你.
http://www.56.com/u82/v_NTg1MDE1OT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