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里的高压包能做什么用?

楼主(2011-04-25):
拆的自家彩色电视机里面的高压包,不知道都能干点什么,有的说可以改成电鱼机,其它还有什么用处

网友:
除了高压,还是高压,不是电鱼就是电人

网友:
还能卖废铜
电人可以
电鱼。。。。。。
你就不用想了
除非你把俩电极放到距离鱼很近的地方
话说能放到那么近还电毛,直接抓了

电鱼不仅仅是电压的问题,还有功率

楼主:
空气负离子发生器(可控硅+高压包)

网友(2009-06-30):
空气负离子发生器
  空气负离子发生器是利用高压电晕增加空气中负离子成份,从而改善空气质量,可以促进身体健康,被誉为“空气维生素”。医学临床实践证明,它对呼吸系统、循环系统以及神经方面等疾病均有辅助疗效,因而在生活及医学界得以广泛应用。
  本文介绍的是一种高效开放式负离子发生器,它采用可控硅逆变高压,悬浮式放电针,结构简单,效果良好,安全可靠。市电电压在160-250V均能正常工作,且耗电极省,仅1W左右,因此可长期连续工作。
  工作原理

  该负离子发生器电路见图1(点此下 载原理图)。220V市电经VD1、VD2和R1、R2的整流、限流,单向脉动电流控制VS的通断,产生振荡,经变压器T升压后,经VD3整流得到万伏左右的负高压,经放电针对空气放电,产生电离,生成负离子。
  元器件选择与制作
  元器件清单见下表。

编 号名 称型 号数 量
R1电阻22K 1/2W1
R2电阻27K 1/4W1
R3电阻2-4M1
C1金属化纸介电容0.1u/400V1
VD1、VD2整流二极管IN40072
VD3硅堆18kV1
VS单向可控硅1A/400V1
T脉冲变压器自制1

  T可用14吋黑白电视机行输出变压器改制,将低压绕组线圈全部拆除,用Φ = 0.35mm漆包线或丝包线绕28匝为L1,原高压包为L2,R3是防触电保护电阻,阻值为2—4MΩ。三枚放电针可用普通镀镍大头针,高压端引线要用黑白行输出高压线。
  该电路只要元件良好,焊接无误,勿需调试即可正常工作。

网上看到这个不知可不可行,感觉难度比较高啊,对电一知半解。
还有特斯拉线圈和这个东西差多少,那个是高压交流,这个好象是直流,当然我自己是不敢去玩那么危险的东西的

网友(2011-04-25):
板凳的图我分析效率应该很低,没把高压包的能力发挥出来
看起来震荡频率就是50Hz,负脉冲充电,正脉冲触发
不如自己随便做个震荡和驱动,555+功率场管就可以了

网友:
另外图片最好不要直接引用
因为失效的可能很高
最好上传到5i,这样的话图片的寿命基本与5i相同

网友A:
可以改成其他电视机的高压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成其他电视机的高压包

合计了半天,合计明白了。。。。。哈哈哈~~~~~你太有才了

网友:
可以卖废品4块一斤,不过要和电路板一起

网友:
多数都卖废品啦

网友:
接到你家门锁上,有防盗功能

网友:
做感应头,温度传感器,空心线圈,楼下继续

网友:
空气负离子发生器  做这个可以

网友:
可以玩拉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在摩托车上做高压包

网友:
曾经搭过的路过

网友:
可做电蚊器,电鼠器,高压防盗网,焊机高压引弧,高压除尘,前几天本坛放的高压清除光盘镀层等。

网友:
可以在120到来前按压倒地不起的病人胸部!.....

网友:
做电老鼠的机子不错 以前弄过 效果一流 最好再配上一个近距离传感器 老鼠来了就放电。不来不放电。我用的是20元的被动红外做检测。老鼠来了就电死它

网友(2012-08-14):
做飘升机

网友:
空气负离子发生器还可以消静电

网友:
做激光机

网友:
放家里备用

网友(2012-09-20):
可以做空气清新机,可以做捕蝇器,可以做捕蟑螂器,可以高压做防身器,可以做高压除尘器,可以。。。。。。。。。。。等。

网友:
怎样做  求资料 原理图

网友:
曾经拿来点火用呵呵

网友:
可以做个臭氧发生器。

网友B:
学习了,看来用处真不小啊

网友:
藏在床底下,等它变古董。

网友:
这是啥家伙?干啥用的?

网友:
卖铜算了,高压危险,稍不注意就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