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的金鱼尾问题(已解决),最后附上一点安装经验

楼主(2011-04-25):
奇异的金鱼尾问题,现象:尾巴慢速金鱼尾,感度调的都没办法再调了,感度高了还是摆,就是摆的频率高了,摆的幅度小了,无法消除金鱼尾,感度低了,成了慢速大摆尾了;感觉调感度无法解决,还以为主轴坏了呢,最后想了点小技巧安装金属尾旋翼夹,终于把金鱼尾消除了,感度65(GP780陀螺),锁尾杠杠的。
厂家把尾传动设计的非常好了,你要检查尾巴是否都顺滑,还有尾舵机控制连杆是否憋住劲了(看尾舵机控制连杆是否是直的?)。本人还是个新手,同飞的模友说我飞机还没炸坏,估计都要给我修坏了,我的一些小经验都是付出过代价后琢磨出来的。估计对老手没用,但是我在自装、自调中找到了快乐!
1.中联T座的打胶:必须先用牙刷把螺丝上及螺丝孔残留的螺丝胶刷出来,我用过酒精当溶胶剂,但对螺丝胶没用,(哪位兄弟有好的取出螺丝胶的办法,麻烦说说);M2螺丝点上胶先上进去,再取出来,把螺丝上和螺丝眼边(益出的)的胶擦干净,然后套上垫片以说明书的方法把尾夹座上好。由于本人还是新手,曾经把螺丝上胶后直接插进尾夹座里,居然吧2*5*2.5的轴承给搞坏了。
2.接下来安装蟹爪吧,把M2*8穿入铜套筒A后连接尾控制连杆头,上到尾桨夹组,注意:只需要稍上一点,然后在螺丝孔的背面导入一点胶(比如用牙签),然后在上螺丝,为了使螺丝都上上胶,建议在上紧螺丝后再松一半再上好;只松一半是为了不让胶溢出粘到铜套。我曾经把螺丝上好胶后直接穿入铜套里,把螺丝都粘到铜套里了。

网友:
这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大家可以试试 不过有时候解决一个问题都是很偶然的
有些人加两片垫片搞定 有些人就不行 唉 看人品吧

网友:
个人觉得尾巴是最难伺候的部位了~特别是炸过后~精度受到影响~原因还不好查~而且尾桨转速比大桨高许多~所以对轴承要求更高了~有时换很多配件都无法排除~这就需要经验的累积了~

现在想想“高手是从炸机中成长起来的”这句话真是没错~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的尾巴也有金鱼尾,哎

网友A:
分享一下我去除旧螺丝和螺丝孔的经验,去除螺丝孔我是用丝攻,去除螺丝我是用板牙,M2、M2.5、M3、M4的我都有,一般来说,螺丝孔内的胶不多,不怎么需要去除,而螺丝上的胶则必须去除。建议还是备一套丝攻和板牙,因为有些螺丝出厂时并不是那么顺滑,这时候用板牙走一圈就好多了

网友:
孔里的我都用丝锥攻下,中联那我有时候垫个垫片能行有时候就不行了,后来才知道轴承不行,真是高手都是炸出来的啊。

网友A:
看半天还没有搞懂你这个是什么原因和原理,是因为虚位太多吗?被你弄得没有虚位了吗?

网友:
我都快修的哭了。。。单干确实有点疼啊

网友:
 看人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半天还没有搞懂你这个是什么原因和原理,是因为虚位太多吗?被你弄得没有虚位了吗?

不光是排除虚位,感觉最主要的是尾巴顺滑。我的原理排除机械上的摩擦,让尾巴灵活起来。使得陀螺给的所有指令能够快速反应。金鱼尾和追尾的原因在调整感度之前先把机械原因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下我去除旧螺丝和螺丝孔的经验,去除螺丝孔我是用丝攻,去除螺丝我是用板牙,M2、M2.5、M3、M4的我都有,一般来说,螺丝孔内的胶不多,不怎么需要去除,而螺丝上的胶则必须去除。建议还是备一套丝攻和板牙,因 ...

有没有不用丝攻,而用什么化学试剂能去除螺丝胶,而不伤螺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