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定位陀螺?

楼主(2011-04-25):
定位陀螺是不是可以把飞机稳在空中。不用遥控器,或者说,不操作遥控器。
是不是“??/
上点利息

网友:
你说的是飞控?

网友:
不用遥控怎么飞?

网友:
利息收了,问题不知道,你可能是在说飞控或者3轴陀螺吧

网友:
飞控是什么?我也上点利息......................

网友:
以后问  问题要养成一个付报酬的习惯,象LZ这样的人应该学习大家说这样好不好??

网友:
不太清楚,没有听过!!!

网友:
神马都不是,没听过定位陀螺,但肯定不是3轴陀螺,

网友:
定位陀螺?神马东西。只听说过陀螺仪,这个好像就是有定位的功能。

网友:
定位陀螺仪是你安上去的吧?应该是平衡仪吧?

网友:
陀螺是个传感器,定位是一套系统,哪来的定位陀螺啊

网友:
平衡仪吧~~~~加上GPS就可以用电脑控制了

网友:
说的是飞控,悬停只是其中一个模式。

网友:
神马东西

网友:
我是来看美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