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控的问题

楼主(2011-04-25):
本人才购入两个月,一般环固定翼的多,但每次换机型玩电直450都不能够储存资料,每次都要重新调机,我如果是老手应该问题不大,但我是新手,难道我每次想玩都去找人调机吗?有多小高手是坐着等我去找的的?各位可以指点吗?还有的是本人拆开控调过松紧度,结果朋友说天地飞以后吾会给你保修的了,我一听:不是嘛?难道我调下松紧度又要寄回你厂调?寄回厂调的就一定适合我的吗?希以后各位想拆时三思而后行

网友:
我晕。。能存10组数据的嘛。你自己没改懂怎么用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LZ一样的问题,没敢开控,怕没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才购入两个月,一般环固定翼的多,但每次换机型玩电直450都不能够储存资料,每次都要重新调机,我如果是老手应该问题不大,但我是新手,难道我每次想玩都去找人调机吗?有多小高手是坐着等我去找的的?各位可以指 ...

您好:
            WFT07可以保存10组机型参数,您在设置后按退出键即可保存,当需要设置另外一组参数时需要跟换一组机型,不能在保存号的机型上设置,否则会被覆盖的,谢谢!

楼主:
放假叫高手帮忙,看看怎样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