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S电池如何改3S

楼主(2011-04-25):
对油动飞机很熟悉,但是对电动还是第一次搞,帮朋友配了一套电动设备,结果
电池
因为是4S太大,装不小机身,想改造成3S的,不知道锂电改造有没有什么讲究,是不是有保护电路需要改造?请各位电动老手给个意见。

网友A:
有保护电路的吗,3S拆掉一块电池单片就行了,线再接,平衡充接口换一个。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楼上的方法那么麻烦。我有简单点的,你的4S跟我的3S电池调换就解决问题了,是不是?

楼主:
我也不知道,听说有些电池有保护电路。
谢谢楼上各位解答,改天改了后发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