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差不多两天刮的平板

楼主(2011-04-25):
先说明一下我先前刮这平板已经用了7天来练习,开始是4天刮的差不多了又嫌点数分布不均匀还有打表平面不平度有0.1MM。重刮吧,又刮了三天基本上达到了平面误差1丝左右的要求,因为有一个角有巴掌大的低的面积,低了0。15那样,十分不爽,重刮。。。余量太大刮到腰都快断。。泥水佬在旁笑为何要这样搞?为何不用什么磨刀石角磨机。。。。。愚蠢滴听信泥水佬的建议用角磨机搞,结果 。。。遂电话朋友哪有好磨床(我知道旧的根本就没和精度这两个字沾边),恰巧朋友的朋友刚买了新磨床,遂冒雨摩托车拉过去磨了三个多钟头,磨床磨头行程差一点点不够,将就磨之,下床后表面光光心中喜悦,回到家后涂显示剂0级300*300平板磨之,呜呼哀哉广西十万大山之迷你版本。。。估计磨床磨头伸出和缩回太多所致,平板中间高四边低,尤其磨头行程首尾处明显低,中间虽平但犹如波涛起伏 千分表架在上面寸步难行。。。。遂决定铲之。。。有了前面的经验只用了一天多基本达到要求。到此发现人才是最精密的机器。万床皆下等唯有磨床高这话不确切。。。就从板对东西的倒影就能看出平面度,虽说磨的也能倒影但却是模糊和变形失真的,这说明什么呢?

楼主:
虽然看起来粗糙,但真正用手去磨感觉起伏很小很小。。

楼主:
现在千分表架在上面移动就象浮在空气中一样放油的话会更加的顺滑,用筐式水平仪打表各个方向和位置都在0。01以内,有些地方表针连动都没动,以后每天有空刮一点。

网友:
了解了,平台我买了一块小的全新的300*300,我没能力刮这个,羡慕楼主的条件佩服楼主的能力~

网友:
哦 不错 我也有这个想法

网友:
你这个刮的刀痕太长了粗挂之后得用小刀挑点

网友:
大侠辛苦了

你的朋友的磨床看来精度还没有调整好

或者磨的方法不对

第一个面,不能上磁,用胶水固定首尾两块板,让生铁板处于自然状态

网友:
羡慕!
这个目前还是我的软肋,还是琢磨不出来咋弄的
看来我得找个师父手把手教我才行了

网友:
出师了,   另外,平板打表,要垫上量块,因为有“小坑”

网友:
楼主刀痕太长了,还有长的显点要小刀挑开,以增加显点数。

网友A:
淘宝卖的垃圾平板就是这样刮。手摸是一个一个的坑。用来画线就凑合用吧。
手工刮的老平板花纹应该像水磨后的花岗岩。花纹有立体感,手摸绝对是很平的。记得这么大的零级平板的平面度是千分之三。

网友:
成手老师傅刮一个1/4平米的平面要多少个工时啊?

楼主:
朋友们说的即是,毕竟还不是很有经验,还需要很多指导和实践才能刮出好的东西,现在只是初步刮出平面而已,至于点的均匀和点数还需继续的积累经验,不过不太明白AIMOXING123说用量块打表怎么打?我把表杆伸出到最长距离打水平仪上,移动千分表架这样行吗?明天再用平尺放上面打看看。

网友B:
我认为,,,,,,,,,,,,,,,,铣床配套精确定位的碟形金刚石砂轮......当磨床,,磨出大概,,,,,,,,再刮削........会省点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卖的垃圾平板就是这样刮。手摸是一个一个的坑。用来画线就凑合用吧。
手工刮的老平板花纹应该像水磨后的花岗岩。花纹有立体感,手摸绝对是很平的。记得这么大的零级平板的平面度是千分之三。
不赞成你这说法,你先看看论坛前几天的那个刮平板的视频再说吧,你说的那种是研磨平板,花纹是刮上去存油和美观兼磨损度指示用的,如果说手刮的平板要达到水磨的花刚石的话是不切实际的,研磨平板适合检验和画线用,手刮的平板不但有前者的功能还可以研点。手刮要的就是点接触而非面接触。再说明一次,淘宝上的那些粗糙的坑挖的平板可能已经非纯手工的刮削,可能是用电磨粗加工再手工精刮,所以磨上去粗糙的很,也不能呈现倒影,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自己刮的原因我这个板630在本地买的,原先只是看中他的结实,还以为这新老货是平的,结果买回来才知道糟糕的很,但我付出的人工足可买一个新的了,但我见过新的那种很粗糙的。

网友C:
今天也试了一下铲导轨,轻点力,挑的短点,效果真的不错

网友D:
楼主在哪里啊

收我做徒弟吧

网友E:
厉害,没事的时候继续刮刮,大花刮成小花就出师了

网友B:
我这有个大理石厂,,,,,,,,,,捡了一块大理石做划线平板,,,,,,,,,,,,,,,,没花一分钱,,,凑合用.......

网友F:
腰都搞断了,女朋友有没有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我做徒弟吧
我在广西玉林啊,我还没资格教别人。。。不过如果碰到问题可以一起讨论解决啊一起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没事的时候继续刮刮,大花刮成小花就出师了
越往下刮花越大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也试了一下铲导轨,轻点力,挑的短点,效果真的不错
说是铲,其实就是挑,但不是用手而是用腰力挑。你的刀是用淘宝上的刮刀吗?我自己用汽车弹簧钢板切开做的不好用,还是网上买的600长的好用,我169高,矮点的人用500长的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个大理石厂,,,,,,,,,,捡了一块大理石做划线平板,,,,,,,,,,,,,,,,没花一分钱,,,凑合用.......
我要来检验用的,这个精度的问题太重要了,不然刮出的铣床导轨没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腰都搞断了,女朋友有没有意见?
有女朋友的话估计就没那么好的腰力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铣床配套精确定位的碟形金刚石砂轮......当磨床,,磨出大概,,,,,,,,再刮削........会省点力气
铣床的工作台和导轨误差比磨床大的多了啊 龙门的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赞成你这说法,你先看看论坛前几天的那个刮平板的视频再说吧,你说的那种是研磨平板,花纹是刮上去存油和美观兼磨损度指示用的,如果说手刮的平板要达到水磨的花刚石的话是不切实际的,研磨平板适合检验和画线用, ...

呵呵 你只是完成了粗刮。把刀头磨成110度左右,最后的细刮用手推。一天刮一点的话,再刮三个月。看看能不能刮出我说的效果。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说是铲,其实就是挑,但不是用手而是用腰力挑。你的刀是用淘宝上的刮刀吗?我自己用汽车弹簧钢板切开做的不好用,还是网上买的600长的好用,我169高,矮点的人用500长的合适。

到你刮这个程度不能用600的刀挺刮了,要用细刮刀手刮。
挺刮只是粗刮用的,细刮,精刮想用挺刮法,没个5年/8年别想(也没必要)。
不过建议你再挺刮一遍,把那些个大片的低点(红丹没被抹去的地方,你刮的时候刮太深太狠了)都打散,重新刮点。
既然花那么大功夫,就搞到最好。

楼主:
个人看法,没用油石精磨刮刀刮的有震纹和带丝,这个刀一定要把刃口磨好,否则很难刮的光亮,我用的合金的刮刀,碳钢的刮一会就要磨。第一二次粗刮的时候把网格刮好是以后显点均匀的重点。还是视频教程里反复听到的那句不要重复刮削,用力均匀统一避免深凹,交叉刮,大而亮的点重刮,小的亮点少刮,黑点轻刮或不刮。

网友:
看看牛x的老乡

网友:
再罗嗦一句,追求20点就得了,25点那是天上的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到你刮这个程度不能用600的刀挺刮了,要用细刮刀手刮。
挺刮只是粗刮用的,细刮,精刮想用挺刮法,没个5年/8年别想(也没必要)。
不过建议你再挺刮一遍,把那些个大片的低点(红丹没被抹去的地方,你刮的时候刮 ...
只要再把现在的高点铲低就到红丹没抹去的地方了,所以越刮点越大了,试想把高点都刮去了点就成一片了,也就是象那位老兄说的象水磨石那样平了,那个太麻烦了,我想再把点数增加些满足我使用要求后先用他修好我的铣床先有空就刮一点直到点被刮完成平面借一下FASTARROW兄的帖子说明一下这个关于点数的问题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0262&highlight=%C6%BD%B0%E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个大理石厂,,,,,,,,,,捡了一块大理石做划线平板,,,,,,,,,,,,,,,,没花一分钱,,,凑合用.......

我了个去,羡慕,弱弱的问句能不能帮我也捡一个哇?

网友:
不错,不错! 如果用点巧力,铲出花来,比如月牙形或者飞燕形就好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再把现在的高点铲低就到红丹没抹去的地方了,所以越刮点越大了,试想把高点都刮去了点就成一片了,也就是象那位老兄说的象水磨石那样平了,那个太麻烦了,我想再把点数增加些满足我使用要求后先用他修好我的铣床 ...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啊,在你这个基础上,点数再增加也是没用的,那大片低点永远是低点啊。不可能说你把点子刮多了,那个低的地方就凸起来,呵呵。
我的意思是把现在的高点全部刮去,刮到和低点一样平(连车一片也没关系啊,连成一片说明你终于刮平了),再重新从头刮点,这样精度才有保证。

网友:
两天就刮成这样非常不错了.精刮换把小点的刀吧.300左右长就行了,用手刮法,600的只适合挺刮.

网友:
你用了几块板刮 的?是不是要有个标准的?一般是三块板对刮 的

网友:
买了个铸铁平板,觉得比原来那玻璃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