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做KT机请各位老鸟指点(第一次试飞不久后炸了,有炸机图))

楼主(2011-04-25):
我刚开始玩固定翼,其实模拟器还没练熟呢, ,看大家都做JJ心里痒痒的,今天没事也做了一架,这是我第一次做JJ,肯定有不少不足或错误的地方,请各位高手帮我指点一下,改进改进,希望能飞起来 。 JJ长110cm     宽80cm    电机xxd 2212  1000kv    电调xxd  30a    电池11.1v  2200mah  25c    8寸浆,全重650g  (是不是太重了啊 )

网友:
先坐沙发
再慢慢欣赏
呵呵,真羡慕

网友A:
这个2212KV1000电机,慢速机来的,用8寸桨应该发挥不了威力(转速上不去,动力可能不够)
我也有这电机,视情况用9047-1047桨玩3D的。

如果桨位置空间有条件,至少上9寸桨吧,不行就换高KV电机,起码1400的。

这架机的适合动力配置是2212-KV2200配6-7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2212KV1000电机,慢速机来的,用8寸桨应该发挥不了威力(转速上不去,动力可能不够)
我也有这电机,视情况用9047-1047桨玩3D的。

如果桨位置空间有条件,至少上9寸桨吧,不行就换高KV电机,起码1400的。

这 ...

订的是9寸浆,但卖家说卖完了,他叫我拿这个的说8寸的一样用

网友:
1000,能暴力?

网友:
动力差点劲

网友:
应该不会好飞,你那电机是前拉用的,结构强度可能不够

网友:
可能偏重了。

网友B:
自己做的放起来舒心!给个图纸1006794476@qq.com

网友:
第一次就能做这么好,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的放起来舒心!给个图纸1006794476@qq.com

自个儿随便裁的,没图纸,回头改下动力再减点重量,如果试飞成功了我再画个图给你吧

网友:
楼主机机拿手上,测一下推重比,超过45度就可以飞航线了,如果测的时候机机有扭力就要仔细调整好,以上方法永不炸鸡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楼主:
最近我这里风都很大,一直没敢试飞,这两天休息在家实在是闲得慌,等不急啦!今天豁出去了,准备试飞一下,开车到处找地方,终于在长江边找了一处很大的空地,但这里的风更大啊  ,抱着侥幸的心理在地面调试好后就上天了,飞上去后还蛮平稳的,心里还暗暗得意了一小下下 ,突然一阵大风刮了过来,没控住栽下来了,跑过去一看没坏,又接着飞,但风实在是太大了而且风向很不稳,最后在飞了五分钟左右后还是炸了, 机头坏得比较严重,其他地方基本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