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10车床主轴被自宫了,求救~~~~

楼主(2011-04-25):
今天无意中效小车卡盘跳动时发现我的卡盘有30丝跳动,拆下卡盘发现我的主轴法兰有被自宫过的痕迹,我自己从来没有动过啊,难道~~~打电话给我朋友,原来上次他用我的小车时换4爪卡盘时不好换,好不容易拆下来后没有和我说直接将我的主轴法兰给自宫了一刀,自宫后换4爪上去一点儿也不费劲了,还说要我谢谢他,当时我心里那个气啊,唉,他是才跟我一起玩的,我又不好说什么,只能和他说上是容易上了,可是我的小床卡盘精度没有了,我晕死了,现在怎么办啊,想来这里求一下万能的坛,有谁可以告诉我怎么办啊,我下午用透明胶带缠了几周再上卡盘,还有7丝左右的跳动,一拆下来胶带就带下来了,我不能每次都用胶带缠啊,我4爪经常换的啊,唉,有谁有好办法吗?告诉小弟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台阶干掉在车一个台阶

网友:
精密的设备还是不要借人的好

网友B:
唉,,,,,,,,,,,,,,,,好在华飞D210的主轴法兰的厚度比一般的法兰厚很多,,,,,,,,,,,18毫米,,,,,,,,往后再车一点把30丝的车去3毫米,,,,,,,,,,,,,,,,,,,,,,,,,,,,向后3毫米自宫一刀,,出标准台,,,,,,,,,,,,,,高精度配合卡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阶干掉在车一个台阶
那样法兰薄了刚性会不会差了点啊

网友:
远离这样的朋友

网友:
恭喜楼主,重新自宫后,又延长了3毫米到顶尖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好在华飞D210的主轴法兰的厚度比一般的法兰厚很多,,,,,,,,,,,18毫米,,,,,,,,往后再车一点把30丝的车去3毫米,,,,,,,,,,,,,,,,,,,,,,,,,,,,向后3毫米自宫一刀,,出标准台,,,,,,,,,,,,,,高精度配合卡盘 ...

看来只能这样了,我也想到这样做,只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比这更好一点儿的办法,因为法兰厚一点儿对主轴的刚性一定是好一点儿的

网友:
这么厚啊我的320B好像都没这么厚原装的台阶好像磨过的

网友C:
3爪4爪貌似就没有能直接互换的吧?自宫其中一个的台阶,另一个做接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3爪4爪貌似就没有能直接互换的吧?自宫其中一个的台阶,另一个做接盘
我的是直接互换的啊,不要用转接盘的,我的两个都是125的

网友D:
在没有经过主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动用设备和毁坏设备。。。。。这样的朋友。不搭理也罢了。

网友E:
法兰貌似不影响你卡盘的精度吧,在安装卡盘的时候把卡盘校正下再上死或者用铜锤敲都能校正过来啊,要不要我教你校卡盘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直接互换的啊,不要用转接盘的,我的两个都是125的

靠,能直接互换那为啥还要垫护垫啊????
还是来事了吧!
引用 网友D:
在没有经过主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动用设备和毁坏设备。。。。。这样的朋友。不搭理也罢了。

无心向恶虽恶不罚
无心向善虽善不彰
何况朋友乎
只要他不是故意坏你就不是问题

网友C:
胶带缠了几周。。。。。。
你这俩盘的配合公差到底差了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法兰貌似不影响你卡盘的精度吧,在安装卡盘的时候把卡盘校正下再上死或者用铜锤敲都能校正过来啊,要不要我教你校卡盘的办法,

这样弄的话精度可以找回来,频繁更换3爪和四爪麻烦先不说,卡盘只靠3个螺丝固定刚性方面影响就大了。沙发的方法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胶带缠了几周。。。。。。
你这俩盘的配合公差到底差了多少啊
单边有20丝左右

网友:
淘气老兄,好像华飞的210主轴法兰和主轴是一体的,,,,换125卡盘,,,,,,,,,,我的加了转接盘,,,,,,,,,,,,,转接盘自宫3毫米是不会影响刚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没有经过主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动用设备和毁坏设备。。。。。这样的朋友。不搭理也罢了。
他不是故意的,也是才玩这个,好心办坏事,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