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问老鸟几个问题

楼主(2011-04-25):
问老鸟几个问题:

1、f3p那类飘飘机和塞斯纳那类练习机,哪个更适合新手起步?

2、据说飞机小了不好控制,飞机大了太重速度太快也不好控制,新手首飞翼展多大的飞机靠谱?

3、开始飞的时候电调、电池舵机要求肯定不高,请问是随便买一些便宜货玩一下,还是买好一点的设备以后换机还能用?

4、t7是不是比t6性价比高?

ps:请不要浪费时间写“有钱买好点,没钱买差点”的回复,这不算回答问题。希望论坛还有雷锋愿意教教新人。

chenyi1288 -2 2B

网友:
1.飘飘机
2.飞机小了不好控制,飞机大了速度不一定就快。我觉得(我也是新手)新手首飞翼展越大越好,我飞的是一米的飘飘。
3.不要买垃圾货(便宜未必没好货),不要刻意为了省钱而做决定。
4.我现在用的是T6,当时没有T7,没用过回答不了。

事实上就是“有钱买好点,没钱买差点”

网友:
同问

我也菜鸟一只,也想知道楼主问的

网友:
真的别刻意省钱。。。

网友:
楼主,F3P和飘飘机是两码事~~~~~
适合新手的飞机很多,原来我力荐翼龙,现在力荐龙升飘飘机~~~~~飞机总体投资小,装配难度低,翼载荷小,易飞易控是最大的特点~~~

网友:
看看视频,新手不必要开副翼~~~~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0487

网友:
1、F3P是一项比赛,不是机型,我个人感觉入门选择轻点的飞机比较好,推荐龙升飘飘,我是飞这个开始的。
2、不是说飞机小了不好控制,也不是说翼展大了重速度快,这里涉及到一个翼载的问题,翼载小才能飞的慢,你看F3P为什么可以飞的那么慢?因他翼载小。也就是说翼展大点整机重量小翼载小了才好飞。
3、设备这里就要看你的经济条件了,而且设备也不是非常容易损坏,买了以后可以用很长时间,飞飘飘的话,AX1806,10A电调,800毫安以内的电池吧。
4、对于控,我的建议T6入门,然后在升级,毕竟T6便宜很多,T7基本是个鸡肋,价格稍高,以后升级处理的话也心疼,而且T7对于新手没有太大作用。明白自己以后飞的方向了在换控,有米之人可以忽略直接上T14M

楼主:
感谢LS和LS的LS耐心解答。

LS,还想请问下翼展比相同条件下,800mm、1200mm、1600mm哪个更好操控?

网友:
个人感觉是翼展越大越稳定应该是翼展大的!!

楼主:
仔细看了丰田绿推荐是龙升,确实是好飞机。

再问一下各位,前拉和后推有什么区别吗?我指的是操控稳定性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