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车床都是双山的,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2011-04-25):
其实双山中的右边一山没什么用的,只是尾座用,右边受力是靠道轨的平面部分,只有左边是用山.

网友:
坐沙发,思考这个问题

网友:
神火的小车床是真的 双山,尾座是平轨内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双山中的右边一山没什么用的,只是尾座用,右边受力是靠道轨的平面部分,只有左边是用山.

你误解了“双山”的意思,你标题所说的是“单山”也就是一山 一平。靠近操作者这边的“山”用于大拖板导向;对面的“山”用于尾座导向。大拖板有两个“山”导向的导轨才是双山导轨,也就是说大拖板和导轨接触的面是两个“V”型槽,不是常见的一V 一平。“双山”导轨的优点是和“山”平行方向的直运动精度可以较长时间保持。因加工比较困难,所以只有较高精度磨床、精密车床才采用“双山”导轨(有个例外,手板车床是双山的)。

楼主:
大家手上家用床的大拖板也是双V的吧,但有一个V没受力,都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手上家用床的大拖板也是双V的吧,但有一个V没受力,都是这样吗?

你可能看错了

网友:
双山导轨是为了保证大托板进给时的,,,,,,导轨平行度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正如你所说的,另外一个V槽是给尾坐山型轨让路的,没有精加工,不受力的,大多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