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铣刀分类问题

楼主(2011-04-25):
请教一下,铣刀是不是有端铣刀和侧面铣刀(立铣刀?)。怎么区分,如何买?
双刃螺旋铣刀 这算那种?谢谢。

网友A:
又一个沙发吗?

网友A:
光做沙发不说几句不像话。我把我听说过的唠唠。
据说铣刀有很多种:常见的有
面铣刀:也叫端铣刀,用来加工平面。
圆柱铣刀:卧式铣床上用来加工平面。
立铣刀:三刃或四刃的,可以加工侧面,平面,台阶,槽等。
键槽铣刀:两刃,主要用来加工键槽
T型槽铣刀:铣T型槽。
燕尾铣刀:加工燕尾槽。
锯片铣刀:割缝,切断。
齿轮铣刀:加工齿轮。
其他还有些成型铣刀,角度铣刀什么的
自己玩床至少要有立铣刀,面铣刀,锯片铣刀。具体规格看床子加工能力了

网友B:
铣刀粗略分为面铣刀和立铣刀,字面上即可看出它们的区别
面铣刀为端面铣削,立铣刀则以侧刃加工为主
以个人对铣刀的理解,直径40以上为面铣刀,大多为可换刀片式面铣刀
直径12以下多为立铣刀,大多为整体硬质合金立铣刀
“双刃螺旋铣刀 ”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怎么说呢 ,玉米铣如果齿数为2就可以称之为双刃螺旋铣刀,2刃硬质合金立铣刀更是名副其实的双刃螺旋铣刀了,无法简单下定论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楼主:
楼上的意思大约明白了,是不是玉米铣刀属于立铣刀。我想切割亚克力用。

网友C:
立铣刀是个大类,玉米铣刀属于立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