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7如何接模拟器

楼主(2011-04-25):
刚入手一台XG7,   第一次用2.4的设备不知道如何接.有谁接过知道能说出来吗?在此不盛感谢!:loveliness:
我记得原来有个帖子教大家如何用废弃的控做模拟器接口,现在找不到了 ,有知道的顺便也告诉大家,我有个4VF坏了,想做模拟器接口.

网友:
XG7模拟器连接线是音频插头,用一根音频线直接接到加密狗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的是XTR的模拟器,插上后没有反映,遥控器上需要怎么设置,我看到DXS7的说是要调到教练模式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XTR的模拟器,插上后没有反映,遥控器上需要怎么设置,我看到DXS7的说是要调到教练模式才行

是你的模拟器线,没有插到位;
遥控器不用开机,就可再插上音频线的时候,自动开机;
要将斜盘模式改为H1模式

网友A:
我也刚入的XG7,好像凤凰玩不了。要调到PCM,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我也是XG7  现在买 带控的模拟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入的XG7,好像凤凰玩不了。要调到PCM,不知道怎么弄。

我就在用XG7玩凤凰。
只要把混控模式改成1S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