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池后舵机初始位置会改变

楼主(2011-04-25):
飞机是4#6s,每次都在同一块地面砖上对码,出现几次换
电池
对码后
舵机
力臂位置改变了,导致十字盘不平,飞行偏的厉害,又要重新调水平这个是接受问题还是调的 问题呢?机上2个舵机同时改变,郁闷

网友A:
没用过的帮顶

网友B:
我的固定翼也有这个问题,升降舵每次换电池总是变化。不知原因。

网友C:
应该不会吧?

网友D:
是这样的,小机对电压敏感。我的六个电池没有哪两个完全一样。只能以一个人池调好机,其他将就着飞。
但是都不是差别太多,只是一点哈。

网友E:
舵臂改变???

网友F:
回复 楼主:
4合1上的稳压IC不工作了,检查舵机供电电压是否为5。
换电池不应该导致中立点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