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固定翼基础的飞电直,航线比悬停要容易上手吧?

楼主(2011-04-25):
我觉得是这样,我各个舵向和固定翼一样,航线比悬停简单:loveliness: 。另外弱弱问一下,为啥双桨机和单桨机的操作差距那么的大啊,不仅是因为抵消扭力效应难度比双桨的大,斜盘也。。。双桨的给一定的油门就是悬停状态,单桨的悬停是个功夫啊,为啥啊

网友:
双桨自平衡好,因为上下桨抵消了侧倾的返扭力,单桨的自平衡比较小,所以手感是不一样的

网友:
你飞一下模拟器,跟真的差不多感觉

网友:
对,飞下模拟器就知道了!

网友:
告诉楼主,都不容易上手,要从零开始。

网友:
航线和悬停差不多,都要修正

网友:
航线和悬停差不多,都要修正,别想偷懒,没那么简单的啊

网友:
我觉得差不多是两回事啊

网友:
 不会悬停就航线会杯具

网友:
不会爬就想跑,要杯具的!

网友A:
想当然了。。。悬停比航线简单,直机不像固定翼  你往前飞的时候打左转它就会左转的  它只会身体左转  但是运动轨迹还是原来的方向  改变很慢 需要斜盘舵机的配合 才能飞出你想要的轨迹 当然3通LAMA另当别论 单浆跟LAMA不是一个次元的生物  没有可比性,直机跟固定翼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固定翼你机头指向哪,那么瞬时速度的方向就在哪,大方向舵的情况下会有漂移效果但是还是很直观的能知道JJ的速度方向,直机就不是这样了,它的运动方向跟机头所指的方向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
打个比方,直机跟固定翼都是匀速直线运动状态下  要左转一个圆弧  固定翼要做的是:1.只打方向舵,机体转的时候螺旋桨的推力方向跟着转 抵消掉阻力以后合力方向直指身侧 就是向心力 就能划出圆弧 2.只打副翼,机体倾斜后升力抵消掉重力之后剩下的分力正好是直指身侧的  这个就是向心力 圆弧自然就出来了3.配合着方向跟副翼一起打;  直机要做的:打左转,身体左转 但是旋翼方向仍然是倾斜往前的,没有直指身侧的向心力提供,所以需要打斜盘来提供直指身侧的向心力 并且由于机身自己随时在转,所以斜盘舵机的倾斜方向也不可能事固定的,也是时刻在变化的,固定翼只要打着舵不放就可以了,直机要打着舵还要随时改变舵的方向

网友:
感觉有了直机四面悬停和航线过关的基础,飞固定翼相当轻松,吊机只需稍加练习即可,而且转弯时动作流畅,因为飞直机能培养细腻的操作手法,当然四通直机不算,至少450吧,呵呵!

网友B:
直机没有悬停过程就不可能航线,而固定翼可以直接航线。会直机的不用学可以直接就飞固定翼。而会飞固定翼的飞直机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只是比什么都没学过的要快一点点而已。
双浆机是自平衡的但动作精度差,不能做复杂的动作,只要控制高度(油门)及平移就行了。而单浆机自平衡差但动作精确谁,你必需要控制平衡 平移 高度等,所以难度大的多,但却能做出各种复杂的精确的动作。

网友:
有固定翼基础就是上手快,飞电直或是要先飞四面悬停后,再飞航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机没有悬停过程就不可能航线,而固定翼可以直接航线。会直机的不用学可以直接就飞固定翼。而会飞固定翼的飞直机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只是比什么都没学过的要快一点而已。

会直机的不用学可以直接就飞固定翼--深有体会

网友:
两回事啊 要从零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直机的不用学可以直接就飞固定翼--深有体会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机没有悬停过程就不可能航线,而固定翼可以直接航线。会直机的不用学可以直接就飞固定翼。而会飞固定翼的飞直机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只是比什么都没学过的要快一点点而已。
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当然了。。。悬停比航线简单,直机不像固定翼  你往前飞的时候打左转它就会左转的  它只会身体左转  但是运动轨迹还是原来的方向  改变很慢 需要斜盘舵机的配合 才能飞出你想要的轨迹 当然3通LAMA另当别论 单浆跟L ...

赞同,1095这位列兵不简单!

网友:
3同4同这样的机那平衡锤有自平衡的

网友:
我直机入门的,模拟器固机不会,直机真机过了四面后上模拟器的固机就非得很好的了

楼主:
 有好多飞固定翼的也是说直升机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赞同,1095这位列兵不简单!
大哥 我是1059.....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好多飞固定翼的也是说直升机简单
我固定翼跟直机都飞过,有发言权的,你先问问那些说直机比固定翼简单的  飞没飞过直机先。。。。。

网友:
有固定翼基础我觉得对飞直升机是有帮组,但不大,但是有直升机基础飞固定翼基本不用练,上手可以飞

网友:
还是有帮助的,我固定翼飞了两年现在才开始玩直机,悬停很快会了,不过飞航线时还是小炸了,操控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网友:
难度排列,直机大于固定大于车模

网友:
有一定帮助,但不要想到一步到位,我也是先飞固定翼然后飞直升机的

网友:
有好的平衡仪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我认为不管先飞什么机转飞另一种机都得从头学,只是学的快点而已,本人愚笨,飞直机由250,450至50油机已一年多,(仅会飞航线),再飞固定翼时,又炸了几架才会飞航线的,我的28CC汽油机在很小心的状态下飞也炸了三次,总结经验后得出结论,直机虽然难入门点,但对场地要求不高,可以飞近点,固定翼不同,特别是降落,要练到随心所欲也不是一俩天的就能达到的,还有点子故障也比直机多点,场地不好会让你炸的更惨.本人现在专练固定翼,直机很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