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降落军团 ZX-03型低空防御系统----基本安装调试完成★

楼主(2011-04-25):
自旋降落军团 ZX-03型低空防御系统
-配备两座4联8发火 箭发射巢,可实现选择2枚/4枚/8枚同时点火。
-配备小型DV机,可录制视频或拍摄照片。
-配备1.2G无线音视频传输系统,实现第一人称操作。
-配备两只红外瞄准器,实现第二人称参考操作。

网友A:
这个不错 LZ可否告知详细制作过程 对你这个低空防御很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 LZ可否告知详细制作过程 对你这个低空防御很有兴趣

有点晚 我要回家了, 明天吧.

楼主:
红外热成像--夜视功能是可以轻易实现的, 热成象就难点了.
自动锁定目标-- 自动锁定一直在思考, 我在思考用一些数码相机的模块来制作--一些数码相机可以锁定屏幕上的角色进行对焦, 估计你也见过这种相机, 而且这些相机都把他自己的小屏幕区分成各个很小的不同区域.
自行判断攻击--在上面这点能改造成功的话, 目标出现后, 开始对焦, 并且亮灯报警. 目标如果一直停留在屏幕某一区域的话, 若干秒后点火发射.
红外制导 -- 这个很难实现在小火x箭上, 能的话估计成本也不少.
电视制导 -- 参照第二点
自我伪装 -- 如果用这个和一个固定翼玩War game, 我打赌我在地面不同地方放上n座这样的东西那飞机也发现不了.
多目标同时进攻, 还不如类似"金属风暴"那样的系统效果好.

无人飞行器不适合用云台来搭载发射巢穴, 云台更加影响射击准确率, 直接固定更为适合.

网友B:
lz,我对你选什么样的dao dan更感兴趣,如果向你说的,那就必须要找初速大,弹道平直的火 箭了,而且,电直上装火 箭发射装置,肯定受旋翼的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我对你选什么样的dao dan更感兴趣,如果向你说的,那就必须要找初速大,弹道平直的火 箭了,而且,电直上装火 箭发射装置,肯定受旋翼的影响很大。。。

你是说我那台武装电直吗?
弹药我之前用过带笛音的, 重了, 速度也慢, 打不很准, 后来直接换成3.0mm的火x箭, 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更准 更远 更直.
受旋翼的影响? 不会的, 都发射过好几次了, 不用担心风力的问题.

网友C:
自旋兄,可以吧点火系统详细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旋兄,可以吧点火系统详细说说吗

其实就是网上买到的"遥控烟花点火器"改装而得到的, 去掉外壳,留下板, 用热缩包住, 然后共用电源, 由一个4通道的遥控器"A B C D"分别点火.
我现在入到了个8通道的遥控烟花点火器", 别小看这些点火器哦, 据拉距测试能达到空旷距离300-400米左右都能遥控到.
遥控器给接收器发出点火的命令, 接收器上的点火头短路, 起火, 然后击发引子, 烟花飞出去.
一次点几个, 就看你的点火头和多少个烟花的引子相连了.

网友:
厉害,可以打人家的飞机了,可以飞起来打人家狗狗了

网友:
LZ漏狗了!!!

网友B:
lz,请pm我火  箭的链接,谢谢。。。。
我这里有个tb的链接,不知道你用的上不?pm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网上买到的"遥控烟花点火器"改装而得到的, 去掉外壳,留下板, 用热缩包住, 然后共用电源, 由一个4通道的遥控器"A B C D"分别点火.
我现在入到了个8通道的遥控烟花点火器", 别小看这些点火器哦, 据拉距测试 ...

谢谢自旋兄得详细解答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点疑问,不知会不会与飞机的信号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疑问,不知会不会与飞机的信号有干扰??

不干扰, 飞机使用72m或2.4G, 点火使用435M, 不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请pm我火  箭的链接,谢谢。。。。
我这里有个tb的链接,不知道你用的上不?pm你了。。。

一般来说, 烟花在网上买的话要走陆运, 比如TB就有, 我买过, 而且一般是湖南的商人做得多.
而且我每年过年都囤积一点点小火x箭, 可以用好久.

网友B:
感谢自旋兄得解答,不过这下我可要郁闷了,因为照你说的,看来我是买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自旋兄得解答,不过这下我可要郁闷了,因为照你说的,看来我是买不到了。。。。。

可以找些外地的朋友, 内陆的, 特别在一些二三线城市的,监管不太严的托人买到, 然后发物流.

网友D:
点火抗 干扰么?万一自动点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火抗 干扰么?万一自动点火

我用450直升机搭载之前的ZX-02 型 没出现过问题, 何况这个是地面用的.

网友E:
好,建议换个好点精度高点大力舵机,看上去刹车时候很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