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神50油耗,有50的进来讲下 3Q

楼主(2011-04-25):
风神50一箱30%纯度的油能飞几分钟啊,,普通飞行是?  3D又是几分钟?

楼主:
我的意思是加满油 的飞行时间

网友:
普通大概10分钟,3d的话7分钟左右吧

网友A:
那要看用什么发动机! OS50,不用定速器,悬停航线15分钟,温柔的小翻几下,也可以10分钟
                      三叶46  ,悬停最长时间35分钟,我调低了油门曲线,转速较低,螺距大点,(刚入魔时)
             感觉只配素油比成品有省,油针可以开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用什么发动机! OS50,不用定速器,悬停航线15分钟,温柔的小翻几下,也可以10分钟
                      三叶46  ,悬停最长时间35分钟,我调低了油门曲线,转速较低,螺距大点,(刚入魔时)
            ...
哈哈,你这种玩法基本没考虑发动机的感受

楼主:
谢谢哇   不详细

网友:
我也是初学,风神50GF,我用的是OS50兰头,一箱油大概10分钟多点,一般我定在10分钟报警,现在加装了副油箱不超过15分钟就降落再加油,主要是飞悬停、航线,现在准备装GV1,飞行时间还不知道!

网友:
用的是三叶52H的发动机,自配油,加满悬停30分钟左右,航线20分钟,其它的还没玩到

网友:
加满悬停40分钟左右V2版的

网友:
这个也太吃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