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旋降落军团ZX-03型低空防御系统完工★★★★★

楼主(2011-04-25):
自旋降落军团 ZX-03型低空防御系统
-配备两座4联8发火 箭发射巢,可实现选择2枚/4枚/8枚同时点火。
-配备小型DV机,可录制视频或拍摄照片。
-配备1.2G无线音视频传输系统,实现第一人称操作。
-配备两只红外瞄准器,实现第二人称参考操作。

楼主:
沙发留给自己!

网友A:
擦 换上军工 配上DD 无人机攻击机了

网友:
这样的杰作太牛B了。。

网友B:
遗憾,没有红外热成像和自动锁定目标和自行判断攻击,再来点敌我识别,红外制导,电视制导,自我伪装,多目标同时进攻的火控系统就完美了!

网友C:
用450尾管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遗憾,没有红外热成像和自动锁定目标和自行判断攻击,再来点敌我识别,红外制导,电视制导,自我伪装,多目标同时进攻的火控系统就完美了!

红外热成像--夜视功能是可以轻易实现的, 热成象就难点了.
自动锁定目标-- 自动锁定一直在思考, 我在思考用一些数码相机的模块来制作--一些数码相机可以锁定屏幕上的角色进行对焦, 估计你也见过这种相机, 而且这些相机都把他自己的小屏幕区分成各个很小的不同区域.
自行判断攻击--在上面这点能改造成功的话, 目标出现后, 开始对焦, 并且亮灯报警. 目标如果一直停留在屏幕某一区域的话, 若干秒后点火发射.
红外制导 -- 这个很难实现在小火x箭上, 能的话估计成本也不少.
电视制导 -- 参照第二点
自我伪装 -- 如果用这个和一个固定翼玩War game, 我打赌我在地面不同地方放上n座这样的东西那飞机也发现不了.
多目标同时进攻, 还不如类似"金属风暴"那样的系统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 换上军工 配上DD 无人机攻击机了

无人飞行器不适合用云台来搭载发射巢穴, 云台更加影响射击准确率, 直接固定更为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450尾管做的吧

是, 从中间分成两半. 附件配备500尾管截取制作的小型冲天炮发射巢穴, 详细请参考稍后的 [ZX-03低空防御系统操作指南] .
已经有人向我订购几套了~

网友D:
真牛逼   要是做成一个人控制飞机   另一个人控制飞 弹就可以玩空战了~~~~~看到楼主有仿真QIANG   能不能想办法装到固定翼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牛逼   要是做成一个人控制飞机   另一个人控制飞 弹就可以玩空战了~~~~~看到楼主有仿真QIANG   能不能想办法装到固定翼上面?

我新买那个A-10正打算这么做, 要实现低空掠过地面,在地面打出尘土飞扬的效果. 我在思考制作.

网友:
差不多就行了,整大了政FU管饭。

网友E:
下面底盘承受的力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面底盘承受的力很大吧!

发射了2发3mm火 箭效果还过得去. 末端不封闭的, 后推力不大, 重心对的话, 底座不吃力, 舵机也不响.
下午我去做发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遗憾,没有红外热成像和自动锁定目标和自行判断攻击,再来点敌我识别,红外制导,电视制导,自我伪装,多目标同时进攻的火控系统就完美了!

网友:
最上面的小型DV是啥牌子?给个链接

网友:
楼主相机的CCD好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