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晚上弄了2小时的450PRO布线,小成就感,分享一下!

楼主(2011-04-25):
PRO内部走线,感谢单飞(小天天)提供的参考图,给大家分享下成果...

网友:
非耐机,用了部分飞跃的件,2801 pro的控 的吧.差不多也就这样了.

楼主:
是的,还少说个GP750....哈哈...

网友:
开关干嘛用的?加个大“电阻“你想出点事故啊

网友:
同是学生哥!不过我Y460:loveliness:

网友:
最好别加开关 不然通电那一刹那电流很大 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开关的问题,额,是非耐那电调自带的,不知道影响大不大...之前我还用那开关呢,现在布内线,就把开关一直开着扔里面了,眼不见心不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 哈哈,尾桨夹,尾中联,蟹爪是亚托的,主轴推力轴承座,主轴,外丝横轴,和侧板螺丝等是冰人的...一下虚位小了很多,顺畅了很多...

网友:
内线走的不错,漂亮!

网友:
非耐精度如何?

网友:
我以前也是这么走的!电调也藏在路面的!后来发现450轴传的真的不能炸机!炸机好烦!现在飞SPORT!皮带加碳纤尾管~爽歪歪!:loveliness:

楼主:
精度感觉还行吧,当然尾桨夹和滑套跟亚拓没得比...虚位和顺滑度...哎,发现个问题,尾管固定座附近的走线,我感觉换尾传动齿和传动轴,尾管之类的时候有些不方便,那个线会不会碍事儿?是要把那线固定到侧板上呢,还是走出来,走外线呢...

网友B:
看到了熟悉的小Y

网友C:
为什么不把非乃的电调装在电池托板的后面呀?另外我看到你的2801的接受竖着放不影响么?整体很好看,就是这个电调。。。。。。

网友D:
前两舵机线拉平贴紧2舵机绑上透明胶带往下走。
后舵机线也胶带绑上。走内侧中间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C:
电调貌似放电池托板后面放不下吧...2810那接受说是两个信号线最好不要平行,有一根我是稍微弯了一点,尾巴有一部分平行,不过我昨天空转测试了下,貌似没啥影响,不知道上天了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F:
和我的布线差不多

网友E:
琢磨改皮传了,纠结中...

网友G:
布的应该可以了,只要不炸鸡怎么布都好

网友H:
想 请教下 把电调带字的那面贴着机身不会影响散热么~我的sports也是非耐的原带电调 很是纠结中~

网友E:
回复 网友H:
请教不敢当,我才入魔1各月左右,散热还行,没发现飞完发烫的现象...主要是这面不平 没法贴在里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