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虎1小改炮塔360度旋转!

楼主(2011-04-26):
虎1到手不到一个星期!就小改一下炮塔!最喜欢360度旋转的效果了!可虎1却不能!恒龙的实力出360度旋转应该不是难事!可他们就是不想多挣钱!这没办法!只好自己改!头一次上视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呢!呵呵!! 视频中头一次开炮正常!后来的都有点问题!是因为在电调那后坐的线插头掉了!履带拆掉了!所以没后坐!其他没什么问题!不会出现绕线的情况!接收天线那得改一下!不然炮管会过不去!打算改到车最后面靠底下的地方!或者在费点事改到炮塔上!可有点不好看!豹2就是好!天线在炮塔上!轻松解决天线问题!还不影响外观!但虎1就没办法了!怎么改都别扭!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xODU4NDY0.html

网友:
近距离遥控拔掉那根天线一点问题也没有,或者掰倒环绕车身更没问题,这根线我都是上漆的,因为实在太煞风景

网友:
帮你你发了,360旋转不难,关键是要360度无限旋转

楼主:
哦!谢谢楼上!呵呵!我不会发视频!有的学呀!哈哈!

网友:
上个内部的图看看~~

网友A:
楼主说话很有风格,每小句都重重的加个感叹号,非常有迫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话很有风格,每小句都重重的加个感叹号,非常有迫力啊~

我还真没注意,可不是吗,怎么都是感叹号??呵呵....

网友B:
LZ改无限旋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改无限旋转吧
g
改无限旋转有可能.但需要把开炮灯去掉.然后后坐的线去掉.这样能省空间.目前我试过.成功了!就是在齿盘上加上两个铜的导轨.在车身上靠近齿盘电机旁加上两个导电的触点.炮塔怎么转触点都能连接上.这样就给炮塔里面接电了.但由于空间问题,只能接两根.我试过了.成功!就是麻烦.还没有后坐.没有发炮及发炮指示灯.我看有的改豹2无限旋转的,不知道能不能上到恒龙上,不过我个人认为恒龙没必要上那东西,买肯定不少钱,还不如暂钱买大比例金属坦克了呢!玩着也爽,我拆了好多次.螺丝孔都快不行了.恒龙的东西质量太一般.打算倒模做金属车体.在筹备中.主要是看价钱.CNC肯定行.但价钱太贵.在说恒龙除了波箱以外的电机齿箱都是塑料的!怕是上了金属的它吃不消!我仔细看了恒龙的虎1,和小日本的德国的还有不少差距.主要是设计上的缺 陷.所以本人认为当大玩具玩玩得了.就是个业余爱好.想玩的爽还是买进口的金属坦克吧!呵呵.个人愚见,见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YxODU4NDY0/v.swf
帮你你发了,360旋转不难,关键是要360度无限旋转

改无限旋转有旋转电线连接器卖,又叫电滑环,从几路到几十路的都有,可能用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无限旋转有旋转电线连接器卖,又叫电滑环,从几路到几十路的都有,可能用的上。

哦!谢谢楼上兄弟!我去找找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