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塑问题,请Fang老大和各位指导

楼主(2011-04-26):
去年在Fang老大那里买到后因时间和个人能力问题,只把大拖板给贴了,现在到是有时间拉,准备把中拖也贴上,大拖板贴过后很顺滑滴,呵呵。我想问下,中拖板贴好后,丝杠螺母的上下和左右位置都将发生改变,丝杠会处于弯曲状态,导致中拖板摇动很费力或导致丝杠弯曲。上下位置好调整,可是左右位置该如何来调整呢?我的是华飞D210,请Fang老大和各位前辈指导下啊

网友:
以前老说到在螺母上掂塑带或其他的东西楼主翻老贴看看啊

网友:
留个脚印 ,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我想贴塑适合修理或者补救用吧
磨一下再贴最好吧  贴完仍保持原来的高度  直接贴调整起来好像很麻烦

楼主:
发表于 2011-4-26 08:15 只看该作者 以前老说到在螺母上掂塑带或其他的东西楼主翻老贴看看啊

呵呵,谢谢。老帖子是看了不少,螺母上垫塑带只是高度的调节啊
我的D210的螺母和中托板的连接是螺母上方有一圆柱,插入到中托板里,还有点过盈配合的,我想问下在不动
原有中托板的情况下(就是利用原来的孔)如何改比较好呢

网友A:
左右是与以前一样的,只是把螺母垫一下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右是与以前一样的,只是把螺母垫一下即可

左右是不一样的
没有必要贴中托板的,我就没贴中托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是不一样的
没有必要贴中托板的,我就没贴中托板

的确是左右不一样的,正如arp朋友所说。就算是只把中拖的底部贴上,中拖左侧的燕尾尖和相应的大拖燕尾也是向左侧偏移,丝杠螺母位置是左右都没有余量的,就会出现和我在上面所写的现象。我想fang老大可能是不用D210的吧,呵呵。谢谢arp兄给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