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8FG的飞行时间如何设定,求明细

楼主(2011-04-26):
求助T8FG的飞行时间如何设定,求明细

网友:
开关选择那个,可以和油门关联的

网友:
.............论坛里有帖子说明  自己可以收一下

网友:
主界面选到st1定时器啊,然后联动到j2,然后分段区间

网友:
现在在外面,今天特意玩弄了一下,回去发帖

楼主:
请大家说明白呀

网友:
好,我来了

网友:
1:在桌面选择st1,按rtn
2:alarm是时间,自己设置,(那个箭头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请楼下补充!)
3:memory设置OFF
4:mode有DOWN和UP,就是倒计时模式和不是倒计时模式
5:点start,关联你的油门杆(美国手J3,日本则是J2),然后选择on/OFF,把油门杆推到一定高度***,点pos,on/off则想办法设置成off对应最低油门,on最大油门,mode是lin,alternate则是off。长按S1返回桌面并保存

这样,当油门杆推到一定高度****(上面设置pos那里)就会自动计时,不到那个高度就停止计时。这个是油门杆联动法,开关的话自己在第5步选择一个开关就可以

网友:
貌似把声音关了倒计时报警也不会响了-。-

网友:
2:alarm是时间,自己设置,(那个箭头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请楼下补充!)

请问这个是什么用的??

网友:
往上倒计时,箭头向下正数计时